苹果一体机A1418

楼主(2017-12-04):
苹果一体机A1418版号820-4668-A之前是不触发,EC植过球,没几天返修了,植球过后风扇狂转,没能找到问题原因,改了风扇电路。返修后换了拆机EC,现在多了个问题,插电自动开机,但关机后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拔电源线。不知道有谁碰到这样的问题,能指点下么? BIOS电池有电,电压也过了,时间都能保存的。BIOS刷过一个通刷版的,不知道跟BIOS有关系不?

网友A:
估计EC问题了,是不是别的型号的板拆过来的,,,

网友:
应该还是EC问题吧 。。再换个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EC问题了,是不是别的型号的板拆过来的,,,

也是同一个型号料板拆的,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改风扇,插电自动开机的问题,就看客户是不是处女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