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看待苹果手机12月2日发生的大面积黑屏重启转圈故障?

楼主(2017-12-04):
今天苹果手机设备出现大面积频繁的黑屏重启转圈故障。看贴吧好像苹果目前更新的版本都有这个问题,通过设置取消同步时间日期并调节到 11 月 28 日及以前就可以解决。但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所导致?目前苹果已紧急出新版本。 解决方法

网友:
同难民路过。
早上醒来,习惯性的拿起床头充着电的 iPhone X,发现有点烫。刚打开朋友圈,立马重启。
以为是偶尔崩溃,重新进入,却发现还是如此。
我还以为 app 问题,那就刷微博吧。还是一样。
然后试着不进入任何 app,结果同样如此。
大概每15秒钟就会重启。
那就表明,是手机的问题了。
首先试着是自己解决。先要判断是仅我手机有问题[1] 还是普遍的问题。如果是普遍的问题,是只是 iPhone X出问题(那很可能就是 X 的硬件设计有问题[2])还是所有 iPhone 均受影响(也就是系统问题[3])。
我的期望是:[3] > [1] > [2]
如果问题是 [3],那最多等几天会有修复(实际当日就有了);
如果是 [1],我得去运营商那里保修换机(保修得走运营商),但这个时候运营商那里还不一定有货;
如果是 [2] ,哪怕最后召回,再加上解决问题的时间,受影响的时间可能会很长。我年底还要出去旅游呢。
那个时候,网上也没能搜到有用的内容(有许多看似是技术文章实际是不动脑抄来的。内容是 iPhone X 却和我讲按住 Home 键怎么怎么样...)。女朋友的 iPhone 6S 表示没问题;我们的系统版本都是 11.1.2。似乎仅仅是我手机的问题。我的 iPad 也没受影响。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 [2] 硬件问题。很容易看出来重启的只是 Springboard;另外之前都没事,突然这样基本是软件问题,而且很有可能是 datetime 造成的。
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只被 X 淘汰下来的 6S(系统版本也是 11.1.2)。那只已经没电了。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充了电,然后开机。
一开始似乎好像也没问题。然后发现,每隔一分多钟也会自动重启。看来 A9 比 A11 慢不少...
但这样我就放心了。十之八九是 [3]系统问题。

系统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以下几个问题:
  1. datetime 问题:
怀疑这个是因为我的 iTunes 今天开始也启动立刻崩溃,console 里能看到数条 “Month 13 is out of bounds” 的错误 —— 谁把12月变成13了?),而且卡着 12 月初这个时候,更何况苹果已经在时间问题上栽过数次了。但又想想,如果是月份计算问题,为啥不是昨天 12月1日 呢?哪怕按 UTC 来算,那也应该是昨天白天,可是那个时候手机还没问题。
  2. iCloud 问题:
怀疑这个是因为我在用我旧手机 6S 测试时,由于 6S 还没有更新 iCloud 设置(最近苹果要求更新各个设备的 iCloud 设置),我尝试着去更新时,会立即触发 Springboard 重启。因为我女朋友的没问题,朋友圈问了大家似乎也都没问题,所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自己的 iCloud 账号比较“特殊”然后触发了什么不常见的 bug(那我就有点担心了)。
3. Notification 问题:
怀疑这个是因为我再网上乱搜时,看到一些因为 Notification Center 问题而造成不断重启的案例。
我最怀疑的还是 datetime 问题。即使 2 和 3 也有问题,根源也可能是 1,毕竟如果时间验证出问题通不过,很多都会出问题。

看了下 iPhone X 的 console,一下子出来的 log 太多了... 但有看到数条与 notification 有关的 log (基本是 Google 的);当然也有 “Month 13 is out of bounds”。
基本可以确定是时间加上 Notification 的问题。

本来我已经把我的 X 折腾进 DFU 了。但一来下载固件太慢;二来 iTunes 也崩着,三来真是这个问题恢复了也没用,四来肚子饿了... 就退出了DFU,决定出门。
左转运营商,右转苹果店。这个问题,我选择苹果店。
幸好这个村终于开了一家。

到了苹果店,小哥立马知道了我的来意,告诉我了临时解决方案:修改时间至 11 月,关闭显示通知内容。猜的基本没错,问题暂时解决。

下午又找了个时间更新了 11.2。不过出现了 Face ID 不能用的情况。重启一下问题解决。
另外,iTunes 崩溃的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并不是“Month 13 is out of bounds”,而是 iTunes 的 database 觉得系统版本号是xxx 但发现版本号是 xxx(log 原文没复制下来,大意如此)。猜测很有可能是系统自动更新后的重启被打断了。试着重启了一下,果真如此。iTunes 也好了,那条报错也消失了(Month 13 还在...)。

苹果对于 datetime 的处理能不能好点。。。 隔三差五出幺蛾子。希望跨年的时候不要再来什么幺蛾子了。
希望 Apple 也给 iOS 来一次 0 New Features 的发布会。

网友:
周期触发的本地通知会在12月2日导致springboard崩溃,当然是iOS的bug,倒拨时钟会导致其他问题,比如https可能出问题,支付宝微信付费码失效等,应该关闭所有本地通知,比如闹铃、设定成每天几点自动提醒的app等
———
苹果为此紧急提前正式上线了iOS11.2,估计本来下周发布的,但突发事故,评估发现这个bug因为某种原因在11.2上已经改掉了,而且11.2其实已经冻结,进入RC流程,所以就缩短RC流程直接先发出来
其实这种突然翻车也不是苹果越来越多,最近很多厂家都干过,比如最近我软发布安全补丁之后成功的把某些打印机驱动搞崩,导致财务发票打不出来,以及给企业用户推了个打包有问题的补丁,导致启用Bitlocker的设备有几率无法启动,不得不抢修。以及CreateWindowEX函数在32位应用程序下随机崩溃,导致我FSX都玩不了,这个到现在都没修好,找谁说理去
所以说测试工程师不是想砍就砍的

网友:
趕緊聘回 Scott Forstall。另:
P.S.: macOS 也有这个 Bug。虽然桌面没崩溃,但 Console.app 里面的纪录多得都快要炸了。
P.P.S.: 不要「重置所有设定」了,没有用。你觉得有用,那只是刚重置完毕那一阵子而已。
P.P.P.S.: 就 iOS 11.1.2 在 12 月 2 日无限重启的解决方案
# EOF.

网友:
Engineering 罪大滔天,引得用户怨声载道

网友:
苹果爸爸立即放出了补丁,难道还不够好吗?不知道你们果黑高潮个啥,人都会犯错,安卓卡的要命,全是病毒,苹果这么一个小故障就不能容忍么?!

而且,通过这次事件,我学习到很多黑科技:比如调整系统时间、关闭通知、检查更新,知道了什么是卡机、白苹果、刷机、强制重启,而且认识到了威锋网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用信仰化解了危机!

感恩苹果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也让我看清了果黑们的嘴脸。

网友:
我的 iPhone X 暂未遇见此种情况。
解决办法:升级至 iOS 11.2(设置-通用-软件更新)

深圳店遇到问题的人不少,官方(深圳)的解决办法是关闭所有通知后升级至 iOS 11.2

网友:
邮件回馈——From iOS Software CN
My Apologize.
很抱歉出现这样的问题。
iOS 11.2 已经在 Updating.
确认无恙后统一恢复,暂时换机吧。
——
我的个人用机(iPhone SE / iPhone X)不行了。好在 iPad Pro 是走的 iOS 11 Beta Program 路线。
MD 再也不乱升级系统了……

这几天在用小米,美滋滋……

网友:
iOS 11 各种对齐问题你们可以忍,因为你们的强迫症只有在喷安卓时候才有。
之前 iOS 打不出 i 苹果给的官方解决方法是让用户用文字替换很久才更新之后又另一个字打不出来你们可以原谅,因为你们不打英文。
前两天 mac 致命 root 用户密码为空 bug 你们可以原谅,因为你们不用 Mac。
现在这种彻底影响使用的恶性 iOS bug 你们也可以原谅,因为你们可以用完全违背智能手机用途的改时间这种上个世纪用来应付“千年虫”的办法或者关闭通知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开避开等更新。
哦对前两天一个 iOS 与安卓的问题下面有人声称苹果旧机子农药稳定流畅你们安卓能做到吗?没关系苹果爸爸现在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已经看到几个人说农药卡顿气得发抖了。
我简直快要被果粉感动了。

(出门在外没有 Wifi 2G 网速不方便更新的我要是没有忍无可忍一个月前逃离贵果阵营,现在怕是气得要砸了手机当场另买新的)

(果粉能别拿“都是买不起的出来酸”和“几千块的东西吵什么吵”来说事了么……要不你们两派先打一架争一下谁是眼界狭隘之王?)

网友:
我说我怎么没遇到,原来需要iOS11啊!
永远停留在10.3.3的留

网友:
某些果粉对苹果的容忍度真的挺高,苹果最近几年曝光的烂事儿挺多,要是发生在安卓厂商身上,估计厂商要被怼个半死,甚至直接在行业消失,然而到了苹果身上却屁事儿没有...
Siri从4s开始搞起,到现在还是个弱智,隔壁丧星在它后面起步,却比Siri聪明多了,说句实话,某些果粉太惯了,苹果自己也知道,随便出点什么也有人买,所以就随便出了,真好忽悠…

来自使用iPhone却不是果粉的普通用户

更新:Siri 2007年成立,2010年被苹果收购,2011年搭载在4s上,Bixby 2016年起步,瞧瞧现在Siri是啥样?半成品的弱智,除了设置个闹钟、问个时间,还能干啥?
某些果粉也别洗地说Bixby权限大,Siri权限小,苹果为了用户隐私balabala,扯呢?Siri没权限?你又知道了!说到底是苹果不上心而已!
某些果粉喜欢造神,继续宠,喜欢追捧,压根没想过自己是消!费!者!

苹果除了生态系统不错,然而这系统最近几年都搞出不少事情了

网友:
回顾一下昨天恢复的心路历程,机型小7,系统11.1.2。
早上很早起来,发现不停重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OS坏了,不可能是硬件坏了。根据我上高中时期越狱的经验,然后定位到应该是Springboard崩了,类似于Windows的explorer崩溃,这种重启并非系统级别重启。
接着猜想是不是某个第三方软件导致重启,一上微信,又是Springboard重启,换了微博,知乎,各种播放器,仍然是Spring重启;然后就是打开系统自带的App,桌面静止不动,仍然没有好转,这就排除了是第三方App导致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修复问题的过程,
  • 系统备份:备份资料6个多G,漫长的等待。
  • 系统恢复:用iTunes下载新系统,重新刷一遍。
  • 恢复备份:将6个多G的备份文件恢复到iPhone上。
  • 开机下载:iOS连上Wi-Fi会自动下载各种应用
用了一会然后又开始重启了,我才发现,备份会将所有的配置文件都备份,我这么这么做只是将问题再现一遍。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将直接抛弃掉以前的配置信息,也就是抛弃掉备份。那么这么做的前提是需要单独备份自认为重要的东西,我将微信聊天记录转移到iPad上。但是转移过程中iPhone不断重启,我选择狗带。
最后就是重新刷一遍固件,将iPhone设置为新的iPhone,iCloud会自动同步照片和通讯录这些,就这些就够了,然后就是一个崭新的iPhone了,但是啥都没有了。
有的同志们察觉到是时间问题,我根本没意识到时间问题导致,因为我手里iPad系统也是11.1.2,并且完全正常。
当我弄完之后发现这个官网里提供了解决办法,简直想哭。

这个问题下里有个答主说还原所有设置可以解决,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的方式实质就是还原所有设置,只不过属于曲线救国的方式,我有一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

网友:
所有设备都停留在IOS10及以下,我错过了什么?
乔布斯要气活了?

网友:
难怪罗老师历次发布会都那么针对苹果公司,毕竟面对的都是一群用户。

网友:
很正常啊。2011年第一天,全球所有的iphone4闹钟都没响,害得我差点错过火车,幸亏不是独自出行,被别人叫起来的。当时iphone国内还没开卖(改为还没大量上市,谢谢知友指正),国外闹翻天,误飞机什么的都有。最后苹果怎么解决的?也就是表示一下遗憾,赔偿什么的是不存在的。乔大神不是很迷日本文化么,你tm好歹出来鞠个躬啊,连个躬都不鞠,太没有躬匠精神了。就这种态度,不再出问题才见了鬼了。你看这次又翻车了吧。
所以iphone4是我用过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苹果手机。扯什么系统稳定,性能强大。。。怎么变着法洗脑捞钱才是苹果最擅长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从两个角度来解答。分别是用户角度与苹果问题。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个案,第一次出现大规模问题的是 iOS 7 第一个正式版,虽然经历了测试,但 Bug 与第三方应用程序兼容问题,仍然在推出两个系统版本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善。之后 iPhone 连续不断地出现系统性问题,比如闹钟延迟、应用闪屏、Bar 菜单栏经常性 Bug。这些问题以及困扰了很多人。

从用户角度来说,寄希望于避免或者是直接通过苹果官方能够彻底解决。但最后,你不得不等上一段时间,甚至是没有解决,只能升级版本,等到换机时刻。从乔布斯时代,到如今库克时代,所有用户都是这样想的。

但在前年,也就是 iOS 9 发布之后,有更多的人参与到 Dev Beta 版本里面来。苹果也放开了限制,在今年,苹果终于大爆发,一周推送一个测试版,甚至于达到一周推送两个测试版,以应对目前的 bug。造成了人员很乱的局面,可能苹果现在也在焦头乱额。
苹果目前拥有:稳定正式版、公开测试版(Public Beta)、开发者测试版(Dev Beta)、以及苹果内部员工测试版、工程版本。

这些版本都是几个苹果团队,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苹果响应舆论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但问题都已经慢慢显现出来。造成的后果愈加严重,从 Mac 上仅有的两个安全 Bug 到现在稳定正式版 Bug,人人自危。说不准哪天手机一下子就被清空或者开不了机了,我指大规模的。

解决办法目前还是等待、上测试版、不要太相信一台手机,多准备几个备份。

说到苹果问题,人员紧张,扩张的太突然,一举一动都被媒体抓到,无法通过公关或者库克本人回应。

一份网站说明都会引起大波澜,最后不得已发个安全更新或者是稳定版提前上的办法。现在是美国午夜时间,凌晨时间,就发布 iOS 更新,这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我也是感到悲哀。

在这几年,苹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竞争」「起诉」「舆论造势」等,产品根本没有考量。从 iPhone 6 那个比大更大之后,到 iPhone X,仍然还是那种惬意、欢呼中。我希望葛越能够看到这段话。

苹果肯定会自查这个事情,甚至于全部筛查目前的问题。但不可避免的明年 iOS 12,仍然会大改动,还有官方称之为的「新革命」系统体验出现,到那时,iOS、mac 系统仍然会出现问题,苹果反思之后,进展太快,内部矛盾严重,各种问题我感到不容乐观。最后,我只能对库克说:

对不起,用户不需要 Apple 如此辣鸡的产品体验,因为库克,你已经失败了。

网友:
我的ipadair2也是这样的问题  还原了下不行 当时以为是硬件坏了呢  后来重新刷了下机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