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VG4 后置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7-12-04):
早上接到客户一片,故障现象是华擎H61-VG4 后置USB接口不能用,前置使用正常。测USB 5V正常,中间俩针数据线对地阻值360,也基本正常。测试USBOC_R 0V,更换与之相连的六角芯片,使用正常,维修完毕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61M-VG4(1.40)ROM.zip

网友A:
遇到这些问题,我都是直接给拆掉算了。

网友:
有用收藏,借鉴楼主的成果,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些问题,我都是直接给拆掉算了。

直接拆掉也可以用吗?下次我试试

网友:
刚好我也修了个USB不能用的机子,数据线的阻值测了下是好几M,很大,二极管阻值为0.5.
图中所圈元件是和数据线相连的保护元件,使数据线限定在-0.7到5.7之间,和USBOC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直接给拆——重新加个US接口,

网友:
这是简单。捡钱。基本的USB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有这等送钱的好事,恭喜楼主了。

网友:
这个小芯片是管理数据传输的是吗。就是USB中间的连接信号的对吗

网友:
好东西我收下了,多谢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wow thank you sharing  正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