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K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2-04):
ASUS H81M-K开机不显示,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干桥,这些板子桥坏的机率太大

网友:
风扇高速运转,CPU不工作,CPU电压1.7左右

网友:
那就根据时序慢慢来查,有高手的来指点下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看   现在主板BIOS爱出问题!

网友:
CPU电压1.7左右正常,就查查其他复位 跑马等等

网友:
坐等大神,手上也有个一样故障的!!!没头绪!

网友:
新人学习中,新人学习中,新人学习中,坐等大神!!

网友:
。。。。。。。。
楼主解决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