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电脑只能找到硬盘,找不到U盘,也不能用CDROM

楼主(2017-12-04):
台式电脑只能找到硬盘,找不到U盘,也不能用CDROM。刚才开始开机没显示,内存条擦了金手指后可以显示了。第一次进入过系统,后来就一直进不了系统了,重装gost找不到U盘,用碟也不可以启动。

网友:
USB插鼠标能用吗??看看是不是CMOS里的设置不对啊。。

网友:
USB可以用,CMOS也初始设置了。这个问题与内存和硬盘有关系吗?

网友A:
你把硬盘拔了看看能不能进PE先,拔了能进PE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硬盘拔了看看能不能进PE先,拔了能进PE再说

试了,硬盘拔了也进不了PE。是找不到U盘。我又用移动光驱试了也不行

网友:
与主板BIOS有关系吗?要不要重新把BIOS刷新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硬盘挂别的机子上试试 用GHOST做个系统进去。

网友:
硬盘挂在别的机器装系统。顺便测试下
!!!

网友:
路过打打酱油水经验的的,系统字数限制的真够严的!

网友:
极少数的主板插了测试卡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硬盘拔掉进不了PE, 换内存, 看能不能进PE , 进PE 后插U盘,看能发现U盘么

网友:
酱油和虾油的故事,不到的人来没来呢!我会是谁的谁是我的

网友:
换个PE试试,可能是PE的原因

网友:
coms放电,让后看BIOS的都USB选项是否都开启,让后考虑数据线,光驱

网友:
换个win8P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