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不开机

楼主(2017-12-04):
   华硕K43SD不开机,待机电流0.03。拆机看到I/O旁边有点腐蚀,清洗干净后有断线、掉件,还好这个有点位,查到这里是SUSB#_pwr,SUSC#_pwr两个信号,

到这里就要找个图纸查查这里的电阻是多大的,华硕的图纸不多,刚好有个K42J的图纸,一搜查到应该是4.7K的电阻,

这两个这么细的电阻不好找,反正阻值一样能焊上就行了,

焊好一插电,电流上去了,自动开机,拔电再插待机电流是0.01

网友:
K43的老毛病犯了,不错的案例,、。,、

网友:
k43通病多

网友A:
楼主贡献一下图纸不,手头刚好有一台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贡献一下图纸不,手头刚好有一台同型号的

k42j的图纸论坛有,可以搜到。k43的没有哦

网友:
楼主贡献一下图纸不。。。。。。。。。。。。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K43SV 3.0   好多冷机不触发,加热就触发的

网友:
眼見力了得,這都看得出來,厲害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