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5点不亮主板代码7F键盘灯亮无显示

楼主(2017-12-04):
两块p35都是一样的问题,第一条pcix16接6790、7850都是点不亮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代码一路跑到7F,键盘灯都亮,按F1也可以跳FF,就是无显示输出,如果接gt220就可以点亮
如果是接第二条pci任意显卡可以随便点亮,可是第二条pci是x4的,用起来很不爽啊。
如果桥坏了,那为什么接gt220就可以点亮?
什么问题?

网友A:
前端总线支持是一样的吗?应该两种要求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端总线支持是一样的吗?应该两种要求不一样吧

都是1333的,用gt220就点得亮

网友:
兼容性问题还是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a卡兼容问题?改天找块好一点的n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