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第一次开机正常

楼主(2017-12-04):
技嘉GA-H61M-S1第一次开机正常,拨掉电源就不行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外设先排除  最基本的换电源试先

网友:
这问题问的。。。。。。。。。。。。。。。。。。。。。。

网友:
拨掉电源就不行的时候可以插诊断卡看看是否跑马

网友:
电源没启动?

网友:
新人学习中,拔掉电源还能开机???

网友:
coms放电,刷bios。你说的情况板子应该没有短路,刷bios吧。

网友:
拔电源后是不触发还是跑马,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A:
。。。。。。。
取经,楼主修好了发个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取经,楼主修好了发个贴
。。。。。。。

BIOS坏了,好象是个通病,也是看了论坛帖子修好的。

网友(2018-03-17):
我的也是,开机什么都正常,但是一拔掉电源就不触发了。清COMS后有可以,只要不拔电源一直都可以开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又是经典的干BIOS !!!!!!!!!!!!!!!!!!!!!!!!!!!!又是经典的干BIOS !!!!!!!!!!!!!!!!!!!!!!!!!!!!又是经典的干BIOS !!!!!!!!!!!!!!!!!!!!!!!!!!!!

网友:
前后修了一个月时间,还真是有心了 前后修了一个月时间,还真是有心了

网友:
前后修了一个月时间,还真是有心了 外设先排除  最基本的换电源试先

网友:
不行是什么情况,至少你说明一下。要不别人怎么回答你。这个板最近修好几片,都是供电出问题。

网友:
在迅维里学的我感觉拿到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干  BIOS

网友:
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来 先换个电源试试 拔掉所有外设 硬盘试试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有没有去查一下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