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不亮,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7-12-04):
笔记本屏不亮,电池不充电这两个问题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修完好几天才想明白,给大家分享一下,能加分更好了。
当时觉的故障没有借鉴意义就没有拍照。我用电路图说一下,应该可以理解

最初是屏不亮,是led背光供电对地短路把控制供电的场管烧断了解决后,亮机。进系统电池不充电,量Vbat19V,断开适配器供电 vbat 0V电池已经没有电了,测量充电上管已经直通,更换后充电正常了。

故障原因分析,背光供电对地短路(可能是微短)把控制供电的场管烧短路,在关机时电池通过充电上管的二极管给背光供电二极管有压降功率消耗最后烧短路了,这时两个场效应管短路电流增大把小个的背光供电管烧断了,这时电池电也放没有了。就是我接机时的情况。

笔记本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551-1.html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也好。问题可以秒杀

网友:
高手呀    值得大家学习       楼主维修功力很深呀

网友:
厉害了  第一次见到这样 的问题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