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 REV1.1进水屏蔽板载内存维修

楼主(2017-12-04):
同行送来的一台华硕A555L笔记本 什么也没说 放下就走了

通电 电流到0.46A不跳了 拆机发现有进水痕迹 不过被自己处理过

自己再刷刷 没有发现断线

先从简单的BIOS下手 刷个 故障一样 排除BIOS

那就屏蔽内存试一试了 毕竟是内存附近进水的

找到点位图 把PCBID1-4的位置都把之前的至高或拉低 给调换过来

把图中的绿框里面的电阻移到黄框里面

这个是移动好的 找个内存插上电流跳变到显示

网友A:
内存条的 钱 由谁来出啊。。。 买一条内存条查上去 也要成本啊 包括在维修费中?

网友:
楼主,内存颗粒没有坏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修吧!屏蔽板载的内存后也要成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的 钱 由谁来出啊。。。 买一条内存条查上去 也要成本啊 包括在维修费中?

和客户说 修就修 不休拉倒呗

H55

网友:
大神牛了个逼    有图有真相 造福很多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客户说 修就修 不休拉倒呗

高实在是搞。。。。。。。。。不休就拉倒             加分

网友:
先问问客户加内存同意不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X555LP的板子,屏蔽失败,估计是我搞错了什么,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那就只收维修费啊 内存该谁买谁买 进水嘛这个还是能说的通的

网友:
遇到一个X555LP的板子,屏蔽失败,估计是我搞错了什么,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9-09-11):
这个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2020-04-27):
神牛了个逼    有图有真相 造福很多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