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是现在还是未来?

楼主(2017-12-04):
抱歉,也许我的问题会让人些许困扰,所以需要一些描述。随着2017年11月3号iPhoneX的正式发售,我也有幸也入手了一部X。几日来我多多少少浏览了些许关于iPhoneX的消息,大多数还是那些毫无新意的过客。Apple粉们吹得天花乱坠,黑粉们则黑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个人去真正理解X存在的意义。我既不是果粉也不是一名黑粉,我曾经也见过不少果粉喊着这个游戏不出mac版就不玩的言论,我时常只能笑而不语。他们何曾想过他们的mac里面装的显…

网友:
这篇文章
https://tech.sina.cn/mobile/xp/2017-11-10/detail-ifynshev4986759.d.html?wm=3049_0016&from=qudao&sendweibouid=5048436681
很好地解释了什么叫「面向未来的手机」——iPhone X 是一个具有极大潜力的「外壳」,它能变成什么样子,已经完全取决于里面的软件了。

因为在这一个设备上,苹果把所有能想到的传感器都塞进去了。它可以接收到的外界信息涵盖方方面面,尽管和人类所得尚有差距,但它作为一个电子产品,也能得到很多人类所不能接收的信号。

再将这些信息通过「A11 仿生」芯片以及协处理器加以整理。至于怎么整理,那就要靠软件了。

举个例子,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在初代 iPhone 中就有配备,但那时的软件让它有「横屏自动旋转界面」和「摇动撤销」这样简单的应用。随着软件的迭代(包括 iOS 原生功能和其所开放的 API),这两个硬件又能实现计步器的应用;后来,配合 M 系协处理器,同样的传感器实现了「抬起唤醒」功能——手机的「智能」感显著提升。

先来看看现在的 iPhone X 能接收哪些信息:

1 声音——麦克风,这个是基本的了。
2 图像——摄像头,类似人类的眼睛。
3 图像+——双摄像头以及原深感摄像头,模拟人类双眼视觉提供的纵深感知。
4 环境状态——环境光传感器(包括亮度和色温)。主要还是视觉方面的。
5 设备的位置——GPS(x y 坐标)和气压计(z 坐标)。知道自己在世界上什么地方。
6 设备的姿态——陀螺仪及协处理器。知道自己是以什么角度存在于三维空间中。
7 设备的运动情况——加速度计和协处理器。知道自己被移动了。
8 磁场状况——数字指南针。这个目前想象不到还能做些什么。

大概列一下,肯定不全。我们可以发现,基本的功能可以通过单独一项的信息得出,比如:

「Hey Siri」←1
图像识别←2
Animoji←3
TrueTone 显示←4
定位←5
游戏倾斜操作←6
摇动撤销←7
指南针←8

结合两项能得到什么功能?

人像摄影←2 3
基于位置的游戏或检索←2 5
抬起唤醒←6 7
跑步记录←5 6
AR卷尺←2 7

结合三项或更多呢?

更加真实的AR←2 3 6
更加主动,并且知道你正在哪里、要干什么的 Siri ←1 4 5 6 7
……

不妨试试看随便选出以上两项组合,就可以设想出一个新的使用场景。尽量大胆地想:

7 5→用户正在坐过山车!
1 2→这是什么电视剧?

等等等等,无限的可能性。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就都靠软件了。

这大概就是所谓「面向未来的手机」的含义所在。

网友:
其实苹果已经倒了,它是被自己推翻的,又在下个十年里建立了新的苹果帝国。

iPhone 8承上,总结十年来的得失与成败。
iPhone X启下,开创下个十年。

网友:
补充一点,有mac的同学不用买快充头了,Mac的头支持快充

上图

真的是未来,用个闹钟你不睁眼都不行,没有任何一款闹钟能做到如此坚决的把人叫醒。

面部识别刚开始得时候不太灵敏,但是随着输入密码的次数增多,越来越流,比如第一次带耳机解锁失败,但几次之后戴耳机就很灵敏了,可能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吧,失败一定密码开锁,他会学习记忆新样子,用的时间长了肯定越来越6。当然,我那个耳机比较大,而且喜欢压着额头带。

微信已经支持支付面部识别了,用起来嗨不错,其他的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同。

我就觉得闹钟功能逆天了,用手摸着关掉闹钟的日子不存在了,怎么样都要睁眼,睁眼看见手机就想刷一刷,一刷也就睡不着了

网友:
不是,FACEID并不便捷,解锁速度时快时慢时失灵的,而且非得睁眼才能解(眯得太细都不行,请原谅我脸上肉多),有时候真不想开眼,希望明年能改进…

网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iPhone 1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手机的认识和使用方式
iPhone 4开创了直板硬朗型设计,简洁的特点深受人喜爱(不可思议的中框,双玻璃面板的美感,以及高集成度的主板)。至今还有厂商学习
iPhone 6开创圆润型一体化机身,2.5D玻璃及圆润的中框,无暇的贴合,没有一丝异感。至今也依然还有厂商学习(PS:小米6机身不错,但是贴合度有待提高,有小小的异感)

那么,是不是iPhone7以后就没有再改进呢?
那我们接着讲述
iPhone 7Plus开启全民双摄时代,且摄像头重新设计成火山口圆润设计,且与边框平行(待图)
iPhone 8Plus回归双玻璃并不是倒退,不仅仅是致敬经典,致敬乔布斯,更是对于7000铝(氧化问题)以及无线充电技术的妥协
iPhone X设想一下对未来沉浸式交互体验以及AR、VR等视觉体验,也许是又一次改变人们对手机的交互方式,也许不再是对屏幕的戳戳戳。

这么说,iPhone好像没什么出色的
是啊,两年前我用iPhone4的时候也这么说。直到换了新的iPhone,才知道原来没有文件管理也可以用的很舒心,没有权限管理中心也没APP偷偷搜集数据,控制中心可以直观大方,桌面也不用刻意去定制也不觉得晃眼,输入法不用第三方的也可以用的适手。

其实说了这么多,的确也没什么出色的。不过上手了以后,真的回不去那个很开放的Andriod了。

那么我们略微说一下对未来的定义吧
1.全面屏。这里指的全面屏不只是18:9,而是除了中框之外,做到全是玻璃。这是我的定义。因为我不太需要前置摄像头,而手握着整个世界(互联网)的手机却让我有些心动。
如若做不到,留个额头和下巴也是很好的。
2.他们正在做的AR VR 视觉体验。为什么,我也在想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折腾这个,超出了做手机的本质,过度的去设计不属于他们应该去尝试的地方。但反过来想想,他们是想把这些东西添加到手机里面,而不是把做手机改变成做AR VR。就像当初mp3和iPhone的关系,你是想做一个能打电话的mp3还是能放音乐的iPhone?就像双摄一样,它能够低成本化的把专业级别的背景虚化带入手机,做到平民化。现在AR VR也是,它不是为了改变iPhone本身是手机的本质,不是让你买iPhone来只为AR的。它只不过是想把这些未来的技术,率先带给用户体验,尝试去改变交互,尝试用Animoji增进人际关系。
3.穿戴式设备。可能还没有Apple以前,我们对未来,对穿戴式设备的定义可能就是背个包里面带主机和蓄电池,左手键盘右手鼠标,带个显示器。当然,谁会这么做呢?而Apple,把耳机做到了轻巧便携,又可以与设备枢纽(iPhone)进行交互(双击Siri),Apple watch也可以进行单独工作了,如今的交互,跟你想的一样吗?

Apple
细节之处,处处不同。

An Apple Fans

暂时更到这里,

网友:
谢邀。

结论:iPhone X上的面部识别是未来。

先来陈述几个事实:
1.iPhone X解锁的时候,面部识别通过了,要上滑之后才能进入主界面。
2.如果开启了“注视解锁”,那么还需要眼睛盯着的时候才能通过面部识别。
3.支付的时候,面部识别通过,要双击侧键才可以确认支付。

这样设置的理由:
1.不确定你点亮手机是为了进入主界面还是为了看通知看时间。
2.防止睡觉的时候被人解锁。
3.防止“看一眼就支付”。

是不是听起来、看上去非常人性化?

好的,我们再贴一张某位知友赞美Face ID所制作的对比Touch ID的图表:
黄色标记表示F对T的优势这位知友
制作表格的人提出了一个概念:F的“被动识别”与T的“主动识别”。
并且认为被动识别比主动识别好。相信很多人也这样认为。

我也认为“被动识别比主动识别好”
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手机的AI能完美(注意,是完美,不是完全)替代人类做出判断。

很遗憾,iPhone X并没有做到。
否则,为何
1.被动识别后,为何不能判断用户亮屏是要看时间还是要进入主界面,还需要用户决定进不进入主界面呢?
2.不能判断用户不注视的时候到底想不想解锁,从而还要用户主动注视呢?
3.不能判断用户是否确定想支付了呢,从而还要用户主动双击呢?

因为iPhone X做不到百分百判断,所以被动识别完还要让用户主动决定。

那么问题来了,上图表格中支付和解锁需要用户主动决定,增加了防错误识别的机制,为何别的APP调用面部识别的时候就不需要防错误识别机制呢?别的APP就默认用户百分百想要通过面部识别了?

(题外话:表格中最后一点,不小心按指纹识别错误充值了王者荣耀,难道就不会不小心双击侧键充值?这个当然不会,因为面部识别和按键是分开的。不过后置指纹和home键也是分开的呀。)

所以iPhone X的面部识别目前的部分问题就是:
1.要么“被动识别”加上“用户主动决定”,增加步骤和时间。
2.要么直接“被动识别”,机器默认通过。
(另一部分问题就是识别场景限制,按下不表)

无论哪一个都不是好的决定。交给ai处理,那还早了好久好久。

可能有人不服第一点,我们再来仔细分析:
“被动识别”加上“主动决定”的步骤和时间无论如何也大等于“主动决定同时识别”。
举例:

场景一、进入主界面
面部识别:手机抬起亮屏或者按电源键亮屏,脸对正后开始识别,上滑进入主界面。(3个阶段或者说2个阶段,后面两步可同时进行)
指纹识别:手机拿起过程中按住指纹解锁进入主界面。(眼睛看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主界面,1个阶段)
场景二、看时间
面部识别:手机抬起亮屏或者按电源键亮屏,看完时间后关屏。(2个阶段)
指纹识别:手机抬起亮屏或者按电源键亮屏,看完时间后关屏。(2个阶段)

场景三、看完通知后取消通知
面部识别:手机抬起亮屏或者按电源键亮屏,脸对正后开始识别,隐藏的略缩通知自动显示,看完通知滑动消除,锁屏(5个阶段);
指纹识别:1.手机拿起过程中按住指纹解锁进入主界面,下滑通知栏,看通知,消除,锁屏。(5个阶段)
               2.手机拿起抬起亮屏或者按电源键亮屏,看通知,消除,锁屏。(4个阶段)

场景四、看完通知后进入APP处理
面部识别:手机抬起亮屏或者按电源键亮屏,脸对正后开始识别,隐藏的通知自动显示,点击进入APP处理(5个阶段);
指纹识别:1.手机拿起过程中按住指纹解锁进入主界面,下滑通知栏,看通知,点击处理。(5个阶段)
               2.手机拿起过程中按住指纹解锁进入主界面,直接点击有角标的桌面图标进入APP处理。(2个阶段)

场景五、识别错误时
面部识别:上滑,再次识别。
指纹识别:重新调整手指,再次识别。

可见,无论如何,面部识别“被动识别”加上“主动决定”的步骤和时间不说比指纹识别多,反正不会比指纹识别少。

总结一下:

1.面部识别在手机的AI能完美替代人类做出判断前,不如指纹。
2.AI毫无疑问也是未来。
3.未来不是现在。siri也是未来(手动滑稽),但现在还不成熟。
4.所以,iPhone X上的面部识别是未来,但不是现在。

网友:
iphoneX是第一款跳出乔布斯影子,也是最后一款纪念乔布斯的手机。

代表苹果团队将在未来使用新的想法和设计。

网友:
苹果借iPhone X向外界表明了态度:
1. Face ID是苹果未来的方向,touch ID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 “全面屏”是苹果未来的趋势,即使有“刘海”。
3. Home键消失,交互方式已经改变,在未来会继续改进。
4. iPhone以后价钱很可能就是要8388起了。
5. iPhone8谢幕后,这种机型的手机会像SE一样存在一段时间,不会完全消失,而苹果也不会将旗舰机退回iPhone8那样。

苹果肯定会力推的方向:
1. Face ID。Face ID目前处于初级阶段,苹果会对其优化,参考touch ID。同时, Face ID能比指纹做更多事情,在未来,Face ID精确度和速度提升后,可能会实现通过面部表情来进行一些操作。其他厂商想要追上Face ID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2. 改进Siri。Siri虽然一直在进步,但是一直没有那么的完善。有这么一件事体现了苹果对Siri的重视程度和态度:苹果将Siri从软件部门调整到操作系统部门(此消息需要核实,如果是假的,那么就当我这段在胡扯),意味着苹果希望Siri在未来能做更多事情,能更接近底层。这里可以小期待一下语音的未来。
3. 继续推无线。明年发售第二代无线耳机,发售无线充电器,苹果在未来一定会继续推他的无线,因为这项技术难度不是那么夸张,所以各个厂商快速跟进的可能性比较大。
4. 尝试改进3D touch。虽然很多人认为这项功能自从问世以来就没什么用处,可是一旦习惯了有3D touch的手机并经常使用3D touch,那么一旦手机失去这项功能,会感到十分难受。3D touch目前几乎就是个快捷方式的存在,但肯定有其他开发空间。这项技术在有厂商开发出其他用处之前,应该不会普及,毕竟会影响厚度和重量。
5. 继续尝试新的配色、机身(主要是周围那一圈)材质等。

苹果可能会做的事情:
苹果总是会做一些让大家感觉很别扭的事情,同时改变大家的手机使用习惯,使用很难猜测苹果接下来会做什么,在此列举几个可能的:
1. 取消音量键上面那个静音/屏幕锁定切换键(抱歉我不知道准确的名称)。可以看出iPhone X已经将3个实体按键用到快极限了,那三个按键少不得,因为有些必要且重要的操作必须由实体键来完成。而那个切换键的使用频率其实是相对较小的,我认为苹果可能会取消这个键。
2. 带头取消SIM卡。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有厂商带头做这件事,苹果是最有可能的之一,就好比当年缩小SIM卡大小一样。取消SIM卡可以让机身再少一个开口处。虚拟SIM卡会更好管理,iPhone可以解决遭人诟病的无法双卡双待或者多SIM卡的毛病。这件事情需要很大的魄力,但是苹果不做,很难想象谁会挑头。

然后是其他硬件方面:
1. 电池苹果向来做的不好,可是如果苹果推无线充电,强调哪里都可以充电,我觉得苹果可能还会不太重视他们的电池。
2. 继续改进他们的OLED屏幕,不过比较这个部件不是苹果自己产的,所以能改进多少还得看供应商,苹果智能提点标准或者帮助。
3. CPU 存储忽略不提,以后为了AR和VR,可能扩大内存。
4. 探索最佳的镜头、闪光灯排布(个人认为竖排没横排好看),更新镜头
5. 缩小边框、“刘海”。短期内“刘海”应该不会消失,但是可能会变小。
6. 变轻、变薄。
这么看还是有“刘海”好看点吧……

iPhone X要开启苹果的未来,这是个开端。苹果已经将一部分功能带入到iPhone X中了,但是并不是所有。iPhone X超越了现在,正在迈向未来。
以我的理解,没有哪款产品能真真正正的说就是未来的。

网友:
他是现在在我手里

网友:
谢邀。
这是苹果挤了三年牙膏的产物。
至于是不是未来尚且不得而知,只知道外形看上去,略微尴尬。
Face ID目前来看最大的作用是安全识别,然而人脸识别早就已经实现了,无非是改进了传感器。期待有更多的玩法,app可以玩出新的花样。
即便长得丑,但是还是比万年不变的大额头大下巴来的好。起码能看得出苹果有在做事。
创新需要时间,技术需要积累。有些时候,一年之内是研发不出来的。这次估计也是销量下滑带来的革命性产品了。至于能不能达到初代iPhone的轰动效果,还需要观察。

网友:
未来,可以是几分钟,也可以是几百年。
从技术层面来讲,可以是现有技术接下来几年的推广,也可以是完全现在看来不着边际的星际旅行。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未来的理解和解读,未来对不同的人影响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iPhoneX不是也不能代表未来,它是苹果基于10年前iPhone的一次基于技术发展的革新,当十年前的iPhone第一次发布,那才是拨开了未来帘子的缝隙。

但是苹果的勇气在于,推倒了自己的成功,采用了几乎算是激进的模式在自己最成功的产品上革新。对苹果来说,未知多过未来。只要能像电容触摸屏,touch ID一样引领风潮,苹果就为自己的未来赢得更多的筹码。

网友:
理念和外观都是面向未来的一款产品

网友:
没啥意思的玩意,除了贵。必须之外的有名堂的花样越来越少。

网友:
当然未来啊,反正现在买不起

网友:
突然想到无线充电就不需要MFi了?

网友:
XY 谈不上什么未来,在科技没有重大进步,手机依然是目前这种形态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事物是能代表未来的。就简单地吐槽一下吧。
首先是争议最大的一点,电子设备认证用户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想科幻电影一样地认识你么,Face ID在这点上做得很好,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使用习惯去否定这项新的技术。(但Animoji真的鸡肋,完全可以放在App Store里……)
苹果的硬件依旧是业界的领头羊(尤其是那块A11 Bionic,太强了……)
说点题外话,十几年前,我也曾经幻想过未来的设备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许是诺基亚概念中整个机身都是由屏幕构成,或者像是卷轴一样臭出柔性屏幕操作,或者像是眼镜一样,靠着语音和意识就能操作……这些技术,有的已经投入了设计使用,有的也已经处于研究阶段(微软脑波操作什么的,真是黑科技……)
许多人说这个世纪科技发展的速度明显放缓,其实正相反,科技依旧飞速发展,只是极少有技术能够立刻从纸面跃进到我们的身边,或者是因为行业缺少竞争而没有动力投入。(对牙膏厂的碎碎念……)微电子领域生产由CMOS转到FINFET,技术早就放在那里了,可投入实用这中间可是花费了近二十年啊……
谁能想到十年前的电脑性能甚至会赶不上今日的一部手机,我们也想不到十年后的手机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会一直期待着。

网友:
是现在,下一步至少整合太赫兹传感器,就能变身成为三录仪了。

网友:
既是现在,也是未来。
这是iPhone的一个转折点,代表了未来十年iPhone的设计方向。

但是那这个刘海绝对不是未来。

Ps:这次的iPhone X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以前的掉漆门,天线门等至少不影响正常使用(天线门你可以学L打电话啊),但这次的绿线门直接影响了用户的体验,可以说三星在坑友商上决不手软,据说电池还有鼓包事件,调查以后也是三星家产的。

三星:没想到吧!

苹果:

网友:
我认为Iphone X 的史无前例的设计和构造是现在,比较已经实现了,并且也运用了一种没有一款手机所采用的设计方案,看起来也十分独特,Face ID则是未来,我们既可以说它只是一个硬件,可能开发的还没有touch ID那么优秀,但是它却寄托着我们对于手机安全保护的新方式,而苹果之所以敢将face ID来代替指纹,相信苹果也是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也只是期待苹果的硬件与软件上的优化,并不必要去讨论它的外观,比较有内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