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黑屏外接亮

楼主(2017-12-04):
黑屏故障,外接可以亮,屏接口只有一个19V和一个3.3V目测还有一个3.3V没有出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检测到屏幕。各位大神如果背光亮起的话,能从屏后面看到背光吗。还有这种机子大伙都是什么思路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个3.3V的电压没出,外接应该可以测试出来,然后改信号供电3.3过来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主板没出3.3V的屏线脚要拆了,不然问题会变大

网友:
40针屏接口,3和4两个脚接一起,亮不亮,不亮就查主板。

网友:
你要先看下到底是不是屏幕问题哦

网友:
LCDVCC看下这个电压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