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暗屏维修

楼主(2017-12-04):
       大家好,本人新手,刚接触维修不久,小小帖子,见笑。              机器:联想SL400
       故障现象:暗屏
       维修过程:师傅说过,碰到问题,先上迅维看看人家的经验贴,结果早上电脑出问题,打不开了,自己琢磨。
       老机器,应该是LCD的,先拆了屏框,通电万用表打了一下高压板接口上的黑线和红线,忘了截图了,没有电压,然后断了点,测对地阻值,发现短路,把高压板拿下来单独测量,高压板的供电阻值正常,那就是电脑问题,开始拆机,拆到C课拿掉,看到高压板的接口,然后就直接测了接口,也是短路的,接口旁边有个电容测下,也短,就想起之前有搞过其他机器屏供电电容短路的,就拆了试试吧,拆掉一量,果然正常了,赶紧找了个料板拆了个电容上去,再量一下,阻值正常,通电,还是没有电压,可能是有保险,附近看下,有个保险电阻,表量一量,一端19,一端没有,断电,用表测下,果然是连到高压板供电的,翻出料板还找个保险电阻换了上去,再通电,有电压了,接高压板,接屏,亮机,很开心。下面是电容和保险电阻的位置。

        文采不好,写得不好还请见谅。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秒杀的了

网友A:
维修的思路很清晰。有经验。一步到位。这个给屏供电是几伏电压?

网友:
换我修,先和客户讲屏幕坏。需要换屏幕,这样维修才赚钱呀啊,太老实维修不好。买的起这样类型的客户不差钱的,先杀一下在讲

网友:
平时就应该多上来看看,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是通病了,,修了很多了,,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有问题先查迅维,标准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思路很清晰。有经验。一步到位。这个给屏供电是几伏电压?

应该是20,和公共点一样。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是通病了,,修了很多了,,

后来师傅也说这是通病,紫薯布丁

网友:
通病了  修了好多了 几乎全都是这毛病

网友:
學習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楼主又捡到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