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12-04):
如题,E540进到windows  LOGO界面马上掉电,有电池能正常进系统,不过不给电池充电,给个思路吧。。。。。。。。。。

网友:
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的话,说明后级没啥毛病,重点检测一下保护隔离相关线路吧。

网友:
先修不充电,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先修充电看看。。。

网友:
会不会隔离管导通不良啊   去看看保护隔离把

网友:
先把充电问题解决,说不定掉电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

BIOS刷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B:
去掉电池看看吧,很多是电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电池看看吧,很多是电池引起的

不插电池,单用电源,故障依旧。

网友:
充电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隔离电路!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还有安全模式试试,禁用显卡试试,

网友:
冲放电路问题可能是最终问题。。  希望是一个问题的,最怕修好了这个问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应该在保护隔离哪里 不充电就是一个问题 先解决再说

网友:
用电池正常使用,刷BIOS?我算是醉了。

网友:
下次最好配图,看看能否正常识别电池,拨掉电池适配器是否掉电? 在系统里单用适配器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