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5AX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04):
机型:联想G475
板号A-6755P
故障现象:进水机放了很长时间,电池没有拆下来,具体看图:
清理后,测PL401对地短路,经过排查PU401和PQ401,PQ403都坏掉了’
更换以后,测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3触发能跑到0.3左右掉电,回头测PL901已经开路,其实这个电感在一开始时就该测的,清理完后给忘了,哈哈……
再次通电,电流03几掉电,经过一阵排查,测了一下PL901的电源,19.3V左右,可调电源为20V明显保隔没有过,接下来测PQ301和PQ302的G极,19V的电压,果然保隔没有过,接下来测PACIN等一切正常,最后换掉PQ302,G极电压为8.几V,待机测公共点电压已正常;触发电流跑到0.2几不动了也不掉电了,测各大电感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想想决定刷个BIOS试试吧!结果涛声依旧…….哈哈!  休息了一下,换换脑子,想想电流貌似内存的哪里不对,于是回来继续,上负载有发现SMBUS只有2.6V其它的正常
经排查R599阻值和1端电压正常,2端也没有断线,那么重点对象就是U26了,接下来找条件,
Q117腐蚀严重去掉,换上一个还是没有,再测R802的1端断线,从U37的2,3飞线过去
再次触发,电流一路跳变,接屏亮机!

再测SMBUS3.3V,波形如下:
此板修复!

网友:
现在机子少得可怜,看着手都痒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