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4S 二次维修 求助大神请进! 求参考 不能滑啊

楼主(2017-12-04):
型号:ASUS A84S
  版号:K43SV REV:4.1
机器为二修机器,看样子很可能进水 下面文字多图片少,忘大爷们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先不说求助的问题,不是装逼。因为维修过程中不解之处和一些操作失误需要你们判断一下最后故障是不是这些导致的!
先上传一下我用的料版和版号图

接到机器通电不能开机,查主板无待机。查EC型号IT8572E127脚待机2V多点明显不正常。
大多数的EC待机都来自LDO,而这LDO基本是充电芯片或待机芯片发出,少部分是单独芯片
查待机芯片ISL6237
该芯片有供电7PIN就会输出5VLD0,运气不好表笔测量是有的。没办法打开点位
LDO供至这个5脚芯片,ASUS点位有点烦的只要是过一个电阻或者节点就会改名
可以在右上脚空白处看见5个脚的命名,3PIN脚是LDO最后的名字出来后变为3VAO经过几个电阻电容滤波更名为+3VA_EC给EC供电,然后EC再发出SUS_ON去开启3V5V待机电压(当然这里EC发出来的信号名字不是这个,很长。我就不原样发了,反正你们都知道的,我就发最后的命名或者我们经常用的命名,又要看图纸又发帖太麻烦)
说回芯片,该芯片得到+5V—LDO,但是4PIN脚电压只有2V多,那就是这里不正常
我就不啰嗦了,直接换,换后出来了,但是3V5V还是没出来,过了一会儿+3V_EC又变成2V多了,把5PIN脚FB电阻全换掉(这里用了很长时间,我简单化了)注意:在这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3V_EC变成6V电压供至EC过,我像应该是待机芯片换的时候没搞好造成的

字太小我看着都累,给你们换大的继续看;
EC待机正常后还是没待机查,SUS_ON没出来。
感觉不对EC有供电大多数不需要什么条件就会出来的
所以果断翘起EC86脚,查脚位上有3V开启了,看来是后级拉低了
上传EC翘起图。这里右上方有86脚命名真的长

神奇的来了后级竟然没短路,先不管了,断开后级节点SUS_ON不被拉低了,但是5V电压只有1.7V,3V电压还不出,示波器测量上下管G级都有波形,看来又是反馈,结果换了还是不行,老板过来说ISL6237很定过来是坏的,所以直接料版栽了个RT8206代换掉3V,5V出来了(这里也没那么简单,期间我还到处砍线,)上传维修图

3V,5V出来了,以为能开机了,连上后级。一万个真的草拟吗
3V,5V没了,开启也没了,就只有+3V_EC的供电
然后我又断开后级又有了,以为短路。经过漫长的查找我还是没查到
又过了一次折磨式的维修,(我又把自己胡弄了)发现BIOS没有供电。上图了哈

我上传3张,你们看看右上的命名应该能知道,我误以为BIOS供电是+3V_EC,而是+3VSUS
这里又修了我很长时间。
查+3VSUS就是3V电感过节点都TM还没过P管到后级的电压
电压直连BIOS基本没到其他地方。
但是也没短路啊,我栽掉BIOS后发现3V.5V.+3VSUS能出来的,装上BIOS连待机开启都不出来

这是栽掉BIOS后待机偏大图
这是装上BIOS无待机的状态
这是装上BIOS无待机
这是装上BIOS无待机无

想了许久,因为BIOS供电是+3VSUS,所以BIOS在得到供电后把EC定义脚改了?然后定义错误把开启搞没了?
刷BIOS还是一样,还以为BIOS坏了,料版拆了一个装上去还是一样
前面因为进了6V电压所以还以EC,换EC一样
BIOS定义还去了桥,怀疑桥,结果想到读写是过电阻的,断开后故障依旧
最后是桥的读写断开处

求助啊;大神们,二修机呢

修了8个小时了。。请帮忙看看啦!

还是怀疑BIOS,如有大神有BIOS请给我一份 还有这个ASUS的点位不错,需要的联系我QQ712634189,迅维需要30分下载分哟!

先说无短路,EC换过,桥读写断过,装上BIOS后 3V5V待机开启都没了,栽掉BIOS后待机偏大
先说无短路,EC换过,桥读写断过,装上BIOS后 3V5V待机开启都没了,栽掉BIOS后待机偏大
先说无短路,EC换过,桥读写断过,装上BIOS后 3V5V待机开启都没了,栽掉BIOS后待机偏大
问题写出来了,怕你们不看,或者刷分的只回复
这么神奇你们感感兴趣吧!

网友A:
不是神奇,时序思路不清晰,6237只出一个LDO5,通过5脚芯片产生+3VAO给EC供电,EC得到供电,时钟(忽略),复位AC_IN_OC#后发出VSUS_ON开启待机供电,BIOS得到供电,EC正常读取程序配置脚位,不能配置脚位请检查程序及BIOS连通性。VSUS_ON会关联到FORCE#信号。
触发还需要LID#,SUS_PWRGD等,有示波器修这机器还不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神奇,时序思路不清晰,6237只出一个LDO5,通过5脚芯片产生+3VAO给EC供电,EC得到供电,时钟(忽略), ...

人家还没有修出来,你就说人家思路不清晰,要是修出来了,你就说人家技术了得.

网友:
才8个小时,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想一想,有时候修上几天都没有结果的机器,最后还不了了之,坚持下去.即使没有好的结果,但是一定是有收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还没有修出来,你就说人家思路不清晰,要是修出来了,你就说人家技术了得.

真不想回你,不过看你的头像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技术论坛,技术探讨是真,只要不是攻击性语言就可以的,这也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不想回你,不过看你的头像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技术论坛,技术探讨是真,只要不是攻击性语言就可以的, ...

好像也没有说你什么坏话呢.思路清不清晰只有-*维修机器的人*-清楚.走弯路的维修常有,写帖子不可能什么都讲进去对吧,要是修好的都写帖子一大堆,看帖子的人都得累了.咱们也别说什么思路不清晰的.    \
     你这个朋友,我虽不了解,但是经常见你回复别人,也经常看见得到你帮助过的人员给你赞扬话语.多少是有钦佩的.所以才随心讲了两句,你可千万大人有大量,不要误解才好

网友C:
首先要确定这个机子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 5V,华硕很多机子待机只有5V 3V上电以后才有。有的机子BIOS 8脚供电在配置完EC脚位后 EC会关闭掉这个电压,你可以上电的时候测下8脚有没有个瞬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神奇,时序思路不清晰,6237只出一个LDO5,通过5脚芯片产生+3VAO给EC供电,EC得到供电,时钟(忽略), ...

查过栽掉BIOS都出来了的,因为没有BIOS的脚位配置原因很多信号都为高!所以待机偏大。EC条件在断开后级后都量过,你说的条件都正常。开关信号过去几乎有一点微弱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这个机子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 5V,华硕很多机子待机只有5V 3V上电以后才有。有的机子BIOS 8脚供电 ...

完全没有就像短路似的,装上BIOS什么都不出来。什么也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没有说你什么坏话呢.思路清不清晰只有-*维修机器的人*-清楚.走弯路的维修常有,写帖子不可能什么都 ...

老哥!心里都了解的这般透彻!确实发的太详细都不耐烦,又怕没人帮忙看看。只要有人有理由说点意见我都去测量一下。今天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