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00S-15ISK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12-04):
INTEL 6代单CPU,I5-6200U 有独显
充电芯片BQ24780
故障是充电灯不停的闪,可调电压无充电电流
适配器模式下使用正常,电池模式下也能正常使用
最初怀疑是电池,但无电池,无法确定,最后确定是充电芯片的28脚VCC电压不正常,发现此脚连的10欧保险电阻阻值变成三千多,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的主板的版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的主板的版号多少啊?

一直没找到,所以就没写

网友:
思路清晰,功底不错!没确定电池好坏,直接拆板换电阻

网友(2018-04-27):
群主厉害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电阻坏了不过电阻的阻值1000多欧换了 就好了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简单秒杀

网友:
VCC应该是给芯片内部PWM模块供电的,不正常可能会导致充电电压不正常

网友(2018-11-30):
楼主有图片吗 我怎么没找到  方便加个微信 13500804156 必有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