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pad A1475不开机,联机能发现apple mobile device usb driver。

楼主(2017-12-04):
机型:A1475
故障:不开机,连电脑显示‘apple mobile device USB Driver'
检修:本人修ipad不多。
       首先以为是系统故障,用itunes刷机,提示’若要允许访问请在您的ipad上做出响应’,可是屏幕黑的,没法反馈啊。
      拆下触摸和内屏,未见松动。发现不装触摸屏,就不能连电脑,有点奇怪。

      强制关机也不行,电脑始终显示‘apple mobile device USB Driver'
      发现连电脑时,喇叭有轻轻的‘叮咚’一声响。

       后面怎么弄就不太清楚了,希望有经验的同仁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发错位置了,希望版主能帮我移到苹果板块

网友:
一般都是USB控制管的问题,你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USB控制管的问题,你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换显示屏看一下或者看一下是不是暗屏如果正常强制进恢复模式看一下能不能联机

网友A:
算了,很少修苹果平板,拆装麻烦风险大,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很少修苹果平板,拆装麻烦风险大,还给客户了。

这个东西只有你弄了下次才知道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