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Z7-SL7S3 版号6-71-P65R0-D03进水触发0.36A维修经验

楼主(2017-12-04):
同行机拿来已经拆好了说是进水,拿板大片洗,M2硬盘和接口都腐蚀掉了幸好还有一个槽,内存也泡水先全板烘干。
仔细观察进水区发现D36脚烧了一个,没图纸随便找了个二极管上去,EC腐蚀严重拖了一遍,触发电流0.36A还以为没出CPU供电,测试发现只有三电感有电,FBVDDQ好像显存供电,进水U14,U16二级电压转换管只有一路有开启,马上淘宝买图纸过来发现EN1由EC开启DD_ON,EN2开启SUSB#由桥发出没有,追查触发条 件,打值发现EC第93,94脚SUSB#,SUSC#已至高六百多欧但就是没电压,此EC带程序这么新估计也没程序,于是网上订了一个剪板的EC

第二天芯片换了故障依旧,恍然想起曾换掉的D36,查图纸发现
D36不知道什么管,用普通二级反放才行,知道的可以受教下,下面维修看图,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亮机备份战神Z7-SL7S3 版号6-71-P65R0-D03原机备份OK

战神Z7-SL7S3 版号6-71-P65R0-D03原机备份OK.rar

网友:
图纸有点大只能分开上传,要的留言发你

战神Z7-SL7S3 版号6-71-P65R0-D03图纸.part1.rar

战神Z7-SL7S3 版号6-71-P65R0-D03图纸.part2.rar

网友:
D36是5.1V的稳压二极管,百度有数据手册

网友:
没有 RSMRST 能触发啊????????

网友(2019-01-22):
进水机器修的花功夫,像我修进水机器。每个烂掉的电阻都要换。哪怕当时是好的也换了。就看着发黑的这种都换,保证维修质量。我修过的进水机器从来不返修

网友:
手上正好修这主板 有参考价值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