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联想S410 不开机

楼主(2017-12-04):
联想 S410   版号:LA-A321P

机器接到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2A ,按开机键 无反应,这儿忘记拍照了。
于是拆机,上电依旧,手摸待机5V 芯片发烫。测电感阻值正常,不短路。于是打开图纸

测量到芯片7 脚对地0,短路了。然后看到连了一个电容,于是想当然的拆了。结果然并卵。搜索+5VL,发现去了几个地方。只好使出烧机大法了。

最后确定是芯片U4103损坏。看图纸是一个转换的芯片。

因为没有现成替换的芯片,索性直连。

本来以为直连会导致待机高,结果居然没事。待机正常

然后触发亮机,附上一张亮机图。

网友A:
肯定不会导致待机偏高,+1.5VS由PU601产生,而PU601的EN开启信号SUSP#,是触发开关后由EC发出,没有触发开关,+1.5VS就不会产生,后级转换电压就不会有

网友B:
小伙 又换头像了, 你那个 扛刀的 头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会导致待机偏高,+1.5VS由PU601产生,而PU601的EN开启信号SUSP#,是触发开关后由EC发出,没有触发开 ...

我刚刚看了下图纸,确实是如你所说的,我都没去看后面的开启什么的。不过是由pu602产生的,打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 又换头像了, 你那个 扛刀的 头像呢

那是我本人,我感觉太招摇了所以换了

网友:
看是简单的一条的飞线,却是对电路的深刻理解。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后继转换电压出问题啊?现在的机器就是用的那个芯片出后继

网友:
呵呵   这种转换芯片坏的遇到好多次了  都是直接飞仙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大神都好厉害啊

网友:
后极烧得不严重就是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看了下图纸,确实是如你所说的,我都没去看后面的开启什么的。不过是由pu602产生的,打错了吧。

我写的是PU601啊,PU601产生+1.5VSP经过PJ601更名为+1.5VS

网友:
楼主,没有成本的维修,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
这机器这样修没关系的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D:
类似于二级电压转换芯片,这个控制了两路供电的转换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于二级电压转换芯片,这个控制了两路供电的转换是吧。

恩 是的 这种芯片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E:
你这样搞  不行啊   会返修的 等着吧

网友:
恩  还是不是很清楚楼主的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搞  不行啊   会返修的 等着吧

反毛个修啊  只不过是强行转换个电压而已  怎么会返修

网友:
我最喜欢学习秒杀,谁知道你的秒杀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F:
又看你发技术贴,看技术修了很长时间了吧,这么厉害
阿林Zz
这有什么厉害的 都是维修基础 小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看你发技术贴,看技术修了很长时间了吧,这么厉害
这有什么厉害的 都是维修基础 小问题

网友:
真是捡钱了捡钱了 ,再来几台才是呀

网友:
修好就好,不错的文章

网友:
这个可以,还好时转换电压的芯片,别的还真连不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很多这中问题 挺简单的 需要图纸 看芯片供电条件。

网友:
我还得多学习学习啊!上次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放弃了 无奈。。

网友:
学习了 芯片内部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这芯片竟然可以直连,。。下次碰到记住了。

网友:
没成本维修,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个芯片价格也不贵,还是换一个比较保险

网友:
楼主这样接是不是有点? 我觉得还是换了好

网友:
1.5v转1.5v的电压吗..............................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种机器,以后遇到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H55 + 5 + 5 头像又换了啊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笔记本bios电池没电也会不开机-。-

网友:
烧鸡大法最实用,简便,快捷。烧19v最好用。

网友:
BIOS的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大师你连两根线就可以了吗,其它的信号和供电呢 不连过去吗?这样也可以?

网友:
后记短路,查查电容二级电压转换芯片,这个控制了两路供电的转换是吧。

网友:
历害向你学习。。。。。。。。。。。。。。

网友:
我只能看到一点,不是会员没有办法啊

网友:
理解透了 结果都是一样 方法很多

网友:
都这还让去看完呀,真是的呀,现在什么都需要分

网友G:
是不是 又返修了 这个稳定性还可以?
阿林Zz
没有 返修
详情

网友(2018-01-03):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 又返修了 这个稳定性还可以?
没有 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