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蓝屏代码是什么意思谁给解释下谢谢 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7-12-04):
这是什么意思谁给解释下谢谢   哪出问题了????????????????????

网友:
Stop:0x000000F7  : DRIVER_OVERRAN_STACK_BUFFER。 这个蓝屏是由于驱动的问题,导致缓存溢出,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存在BUG,某些软件或硬件与Windows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A:
呢意思是从装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呢意思是从装就行了么?????????

蓝屏的原因很多,先排除系统,硬件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蓝屏是由于驱动的问题,导致缓存溢出,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存在BUG,某些软件或硬件与Windows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PE系统里面有修复工具。

网友:
新人学习中,新人学习中,新人学习中!硬件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