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触发到0.18掉电

楼主(2017-12-04):
机型:联想SL410K
板号:DAGC2AMB8I0(8L)  REV:I
故障:上电到0.18掉电
---------------------------------------------------------------------------------------
维修流程:

广达掉电的机器,大家都知道,基本是缺供电,HWPG引起的掉电
实测缺1.5v内存供电,内存vtt供电
①先测条件供电,开启都有

②条件都满足了,不出供电,直接换芯片,连续换了3个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③用示波器测上下管G极的波形,都是5v波形一闪而逝,有可能是自居升压有问题,测量升压电路无断线,短路,换了升压电容和升压电阻,还是不行,又换了上下mos管,不行
④把芯片的每个引脚都打值,引脚连接的电阻电容也都没有断线,换了2脚vtt电压的小滤波电容也不行
⑤修到这里我都有点怀疑人生了,难道走错路了,换个思路,先测其他的电压,测了一遍又回到原点,还是要修内存供电才行
⑥这种问题大家偶尔也会遇到吧,条件都满足,芯片周边也没问题,就是不出供电,老板甚至都让我查板子的价格,不行就换主板,但是自己还是不想放弃,一个供电没修出来多丢人啊
⑦仔细观察芯片周边,发现有个大保险电阻,是连接上官d极到公共点的,电阻烧断了,在测上官D极只有90的阻值,d极的滤波电容烧了,换个保险,换2个滤波电容,此机修复

换下的芯片

亮机

修完以后觉得很简单,就是滤波电容坏了,导致保险烧了。但是你如果没修出来呢,芯片条件都满足了,又没有短路,断路,听起来就头疼。
附上自己整理的51116的工作流程
另外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附近要下载分,我还是传个图片吧

网友A:
既然是G极5V波形一闪而逝,应该想到D/S不导通过来叠加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G极5V波形一闪而逝,应该想到D/S不导通过来叠加升压。

是啊,修完了,才知道,。。。。。。。。

网友:
厉害了哥,你这个是集显的,我的显卡坏了,做了七八次,要么花屏要么上电到0.8或1点几不亮,到最后都开都开不起来了,太生气了,真想给它几锤砸了它,最后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B:
高手我有一块广达不出hwpg,1.5v/1.8v1.05v/0.9v都出了只不过内存0.75_vtt这个不出,不知是不是由它引起hwpg不出吗?但内存1.5v已出了,请教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我有一块广达不出hwpg,1.5v/1.8v1.05v/0.9v都出了只不过内存0.75_vtt这个不出,不知是不是由它引起hwpg ...

应该是他引起的,吧vtt修出来,或者吧1.5v的pg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他引起的,吧vtt修出来,或者吧1.5v的pg断开

我把内存hwpg那路断开,内存供电变为4.2v了,只有待机电压跟内存这个不正常电压,其它供电不出,芯片不出0.75vtt可不可以把内存供电1.5v经电阻分压0.75给它呢?

网友:
学习了。楼主在换芯片前检测的工作条件就是还差上管的供电啊,要不就是秒杀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D:
。。。。。。。。。为什么G是5V? 就是因为上管没有电压过来去叠加他 换自举不行往前查呀 直接秒杀了

网友:
感谢分享 。上管G极电压一般都是公共点电压加5V来做初步的判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掉电是真的难修   学习了

网友:
确实有的时候供电都不好修,楼主还是不服输啊

网友:
这故障有示波器居然没秒杀,快把示波器低价卖给我,我让她发挥更大的作用

网友:
这样修几天机器楼主的任督二脉就打通了,以后遇到板子基本秒杀

网友:
掉电的思路是查各路供电,缺那路查哪路,  很简单一句话实际操作对于我们这些小小白好难~~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上管D级的阻值只有90多   你都没有量一下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G是5V? 就是因为上管没有电压过来去叠加他 换自举不行往前查呀 直接秒杀了

是这么个道理    G>D 5V   D级和G级的波形是一样的    只是有5V的相位差

网友:
换下来的原件挺多的,一般电容不短很难发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