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掉牙的工控机维修

楼主(2017-12-04):
这是一台面粉厂用的工控主机,放了些年,是用软驱启动的,现在叫修起来用,别看机器老,当时是很先进的,美国产的,来头可不小,听说是当时美国不卖给中国,然后撒切尔夫人访华时由英国买来再卖给中国的,小麦进去自动筛选杂质、颗粒大小、麦精含量等等,再加工成面粉、面条出来。咳咳,扯远了,拿来是9寸的大屁股显示器坏了,键盘排线坏了,都已经弄好,现在就是软驱不读盘,进不去系统,软驱也拿到老主板上试过也换过软驱,都不行,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让软驱工作,下面上图。

网友A:
软盘开机盘有没有坏啊?这种软盘这么多年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盘开机盘有没有坏啊?这种软盘这么多年很容易坏的。

估计坏了的多些啊,毕竟年头都在这呢啊

网友:
补充下,软盘没放进去之前软驱的电机是转的,放进去之后就不转了,软盘有几十张,都不能用,软驱也换了三四个试过了,现还是怀疑软驱的问题,请各位大佬支招,工厂停了急等用,不想让这到嘴边的鸭子飞了

网友:
找个845之类的  带软驱接口的主板   试下软驱是不是好的   再找带软驱接口的图纸   测下工控机相应的供电   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