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不加电精典故障

楼主(2017-12-04):
客户送修的联想天逸F31A不加电故障
外地发来的联想天逸F31A不加电故障,不拆机的情况拨除外设之后,接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表指针不停的轻微晃,按开关没有反应,说明笔记本电脑的主板有故障,需要拆开维修。
接下来拆开主板,
首先目测主板上无进水痕迹,也无明显的烧毁的痕迹,主板上的IO有焊过痕迹,MAX8724有焊过的痕迹,还有MOS管有焊过的痕迹。
静态测测主板主板上的关键测试(7个)对地阻值,①主供电400多欧,②3V/5V电感阻值127欧,③3V5V后继电感378欧,④1.05V电感11欧,⑤显卡6欧,⑥CPU供电7欧,⑦1.8V 100欧,各个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
那里什么原因呢?先用烙铁把IO和MAX8724处理一下,防止别人在焊接的过程中毛刺引起短路。
接上可调电源动态测,①公共点电压(CPU供电上管D级电压)0-5V跳动,②3V5V电感:0-1.8V(0-1.8V)跳动。③保护隔离电路的最后一个MOS管G极电压为18V(18V)的高电平,这个MOS管是P沟道的应该是低电平导通,说明G极有问题。
而我们在维修培训的时候讲过维修思路,HP,联想这些品牌的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二个MOS管”都与“充电管理控制电路”中的电源检测电路有关系。由于笔记本主板的供电电路中的关键测试点都没有问题,可以判断肯定是“电源检测电路”故障引起的主供电不正常,而且电源检测电路是一会有,一会无。从而引起电流表指针在待机的时候晃动,这样的故障非常容易引起我们在维修中误以为是主供电短路或者是待机短路引起的。在《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中有详细的解说。
接下来想找个电路图对着看一下是那里问题,我们的电路图非常全的各个品牌一般都有,在中华维修论坛上搜了,百度也搜了,淘宝也搜了就是没有,难道没有电路图我们就修不了机器了吗?,看了一下主板采用的充电管理芯片是MAX8724,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和这个主板差不多的电路图来看一看就行了,我手上有联想天逸F31G电路图,虽然两个主板的型号不一样,所以上面的电子元件名称也就不一样,但同一个品牌的电路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测了一下充电管理芯片MAX8724的1脚主供电DCIN 18.5V(18.26V)正常,2脚LDO 5V(53V)正常, 10脚的ACIN为(正常应该2.5V)0-1.8V变化(1.8V稳定),再测11脚的ACOK为5V(5.2V)多,正常应该为低电平。看来问题找到了,从电路图我们可以看到2.5V的ACIN是由DCIN经过PR184(PR215)阻值75K和PR181(PR216)阻值10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18V的DCIN经电阻分压得到一个2.5V左右的ACIN电压,问题就在这里了,由于MAX8724的第19脚没有检测到2.5V左右的电压就误以为没有接入电源,充电管理控制芯片MAX8724的11脚就不输出低电平有效的ACOK#信号,芯片不输出ACOK#信号,这样PQ60(PQ21)就不导通,就不会输出5V左右ACOK,而这个信号再经过PR182(PR74)-10K电阻和PR183(PR72)-15K电阻分压得到3V左右的ACIN信号给IO的29(21)脚,而这个信号也是IO工作必须的信号,就算你主供电正常,3V5V也有了,待机都正常了,IO没有这个信号也不会加电的。
找到问题接下来处理起应该就简单了吧,做为一名维修工程师就是必须要看懂电路图学会分析,然后能在主板上找到它,处理好,由于电路图型号与主板的型号不一样,所以在主板上找原件的时候就完全要靠您对主板上元件的熟悉,否则你就明知是那里坏了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最后处理不了,芯片上的引脚很容易找到,围绕芯片的正反面找ACIN检测信号分压的电阻和PR18和PR181一样的找不到,也没有一样的主板,这个故障点肯定出在这里,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再来分析电路图,有了这个ACIN信号之后,芯片输出11脚输出低电平ACOK#信号使PQ60导通,产生ACOK,ACOK经过分压得到ACIN告诉IO适配器正常,那我们只要让PQ60导通,产生5V左右的ACOK信号,然后经过分压得到3V左右的ACIN信号就OK了。
在MAX8724的旁边,很快就找到了和联想天逸F31G电路图中PQ60一样的功能的三极管。方法很简单,点住MAX8724的2脚LDO然后去点那个三极管与之相连的就是了,他的输出端刚好串联了两个电阻,想让它导通很简单,找来一根飞线用的漆包线将此三极管的1,3脚短接起来就OK。
飞好线后,接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表针轻微上场,说明待机正常,测主板上的主供电,3V,5V都正常,短接开关电流表指针上场,到0.4A处,说明能开机了,由于没有上CPU和内存所以0.4A。接下来装上CPU和内存,接上液晶屏,开机测试,电流表指针到0.8A处跳动上三下,液晶屏白屏,由于此电脑采用的是NVIDA的显卡,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外接显示乱码,很明显是显卡虚焊,用BGA加焊显卡,后再测试,联想LOGO出现。
接下来装机拷机一切正常。由于此笔记本电脑经过别人手修过,所以不排除原始故障就是白屏,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不加电而把电脑故障扩大成这样的,特把此案例分享给各位朋友。通过此故障也告诉我们在维修笔记本电脑的时候不仅是要看懂电路图,还要能在主板上找到电子元件,万一实在是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改主板上的电路来解决问题。

网友:
自己产身经历,对维修理解保护隔离很有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赞一个老师傅就是不一样,路过打酱油水经验的的,系统字数限制的真够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