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E93839AM0426暗屏维修

楼主(2017-12-04):
这是小小白实地回来后修的一块戴尔的主板,板号是E93839AM0426故障是VGA接口显示暗屏。接上显示器上电试了一下,不仔细看还以为不亮。帖中的图纸截图是在论坛找的DELL E93839-LA0531 t1650的图纸。小小白发帖认证一下,大神手下留情,谢谢

由于手头没有示波器,拿起表笔开始戳:三基色都是75欧姆,应该没问题。测行场同步信号打值500电压3.3v,应该也没问题。时钟数据有问题故障应该是直接不显示,也排除。。。没辙了,只能场外求助,打开论坛找了一下

中原一把刀这位前辈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0062-1-1.html里提到类似的故障。REF电阻出问题了吗?翻看了下船长的视频,有提到这个“调色板”。

那就试试吧,找了块料板,替换电阻RS130(实物为RS111),上电显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这维修实在让我佩服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是实地学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维修实在让我佩服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是实地学员么。

运气好,误打误撞竟然亮了。实地回来2个月了,赶鸭子上架发个认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