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亮内屏不亮

楼主(2017-12-04):
今天遇到好多外接亮,内屏不亮的机子。有的是暗屏,请问各位大佬,如果背光升压板有19V的背光供电以及背光开启信号,但是高压板无输出电压,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判高压板损坏。我觉得有背光供电和背光开启,高压板就应该工作了。不工作则判其损坏。不知可有不同见解

网友:
高压芯片工作不正常也可能啊 高压对于屏来说还是比较爱出故障的 在我看来 显示器的高压 升的越高就越爱坏 笔记本的升压才到25V左右 显示器的升压要到 4  5十V以上 所以那些二三线的显示器 很爱出现背光一闪而过的 又不好修 只好改升压板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A:
不一定吧,我就遇到过背光接口松焊了,升压板也没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我就遇到过背光接口松焊了,升压板也没升压

我说的开启是在升压板升压控制芯片上面的开启,背光供电也是升压板子上面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