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笔记本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7-12-04):
如图,戴尔n4110刷bios 出现这个错误提醒。有没有能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在线等

网友:
在32位或64位PE下试试,或无精简的PE
还不行就换系统试试
再不行就重新下载刷新程序或其他版本

网友:
实在不行就拆机刷吧,,,,,。。

网友:
直接编程器刷吧 简单直接编程器刷吧 简单

网友:
最好是拆芯片去刷啊,在系统里成功率不高,不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