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sy-i7hu3 节能版 维修

楼主(2017-12-05):
昨天接朋友的一块主板,今天开修,先量对地阻止都正常,找来内存,cpu,上电一路0000再亮电压都正常,接下来刷bios,然后上电,跑55,继续刷,连续刷了两个还是55,按理说是bios啊!再查时钟复位也都有啊!拿到窗前对着阳光找到问题了!cpu座里的一根针不亮啊,拿镊子刮刮,上电顺利跑码,维修就是细心活啊。

网友:
那实际上楼主的板子的原bios是好的啊!就是金手指氧化导致啊!!!

网友:
细心才是维修的最基本功。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啊,分析的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