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41v 5v偏低,12V正常。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12-05):
以前经常碰到一些5v偏低,12v正常。一般都是换板解决。
这次比较急。。。想搞搞好,便是没有维修思路,求助~~~

网友A:
这个板应该是可以找到图纸的吧
按照图纸 修5v 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应该是可以找到图纸的吧
按照图纸 修5v 就可以了吧

哪些东西可能性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东西可能性大
。。。。。。。。。。。。。。。。。。

电容,电解电容,这些事不用说,酱油修主板修的不错,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网友:
电容出问题比较多,更换后可以就OK

网友:
5V相关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回复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要看具体的稳压控制电路的取样点。
如果单从5V取样的电路,即使12V电压你测量起来正常,也未必能证明开关电源正常。
如果5V 12V双取样,则故障在开关电源本身。
没有对应的电路图,只能说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要看具体的稳压控制电路的取样点。
如果单从5V取样的电路,即使12V电压你测量起 ...

好吧,换板吧。。。。。。。。。。。。。。。

网友:
可以改个12v转5v的板

网友D:
5V 低 主要查 这些位置

网友E:
我今天修到一个也是5V低而且跳变,前级和后级都换了,光耦电容,最后查出来是芯片供电脚10欧电阻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修到一个也是5V低而且跳变,前级和后级都换了,光耦电容,最后查出来是芯片供电脚10欧电阻坏

这个 可以给楼主参考
10欧电阻 是限流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 可以给楼主参考
10欧电阻 是限流的吧

应该是吧,有的板子没有这个电阻,是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 低 主要查 这些位置

你上传这个图,不是等于没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吧,有的板子没有这个电阻,是直连的

可能电源芯片 有关吧
参考设计不一样

网友:
把5V那个黄色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F:
5V低多少。要看情况。不一定是5V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低多少。要看情况。不一定是5V的是。

3.5V,,,3.5V3.5V3.5V3.5V3.5V3.5V3.5V3.5V3.5V3.5V3.5V3.5V3.5V3.5V

网友:
电容漏电应该是
  因为12v正常啊  5v也只是偏低

网友:
不行直接换板子把 贼jb便宜 换吧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绍兴的  楼主

越城区的

网友:
在下。嵊州的。。。。在下在下在下

网友:
你那5V是待机偏低还是空载偏低,这个要看的,单路就简单了,输出那几个电容,二极管换了基本就好了

网友:
黄色的电容是通病   拿掉就好了

网友:
果断换板子  不好修了  果断换板子  不好修了

网友(2018-03-01):
那个橙黄色的电容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电容可能比较大些。。稳压二极管也有可能。。

网友:
要是有电源IC换个试试 有可能是ic出问题了

网友:
把5v电路的电容都换了 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容,电解电容,这些事不用说,酱油修主板修的不错,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下尤其那小的

网友:
5V那个黄色的电容10V1000UF换了就好了。换一个就好。我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换八角芯片       电源管理那个

网友:
兄弟    这个好修      换掉那个黄色的电容.000.00.

网友:
这样的情况,修的时间长了不合适呢。。。。。

网友:
以前有个差不多的板子,背面贴纸下面线路腐蚀断线,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