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U3B不加电

楼主(2017-12-05):
有待机不加电,主板上的U3就是两个红色的插槽中间的那个芯片坏了,电压原本输出是3V,升高到5v,原机是UP0105P,我用UP7706 代换的。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啊,怎么排查到这个芯片损坏的 a ?

网友:
我也是维修无奈的时候多看了板子几眼,发现这个芯片表面有些烧的痕迹。

网友:
瞎猫碰见死耗子???不过维修就是要细心细心

网友:
这个也是待机芯片吧,联想V星上用的多

网友:
请问师傅您换的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还是细心比较重要!!!!加分鼓励

网友:
待机芯片烧掉引起待机输出偏高,维修仔细观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