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RT809 和扩展板想用下 读几个ECbios 不行呀 有大侠路过教下

楼主(2017-12-05):
刚到手RT809 和扩展板想用下 读几个EC好的机子,就是不行郁闷中有大侠路过教下 ,都设置好了 地线 也接好反复测过线都通了,那个线序正反也是试过,都不行呀 ,都是按步骤来的 ,

网友A:
RT809的东西不错,就是售后太差,每个人都屌的以逼,用户一有问题,得到的几乎是同一标准的回复:
我们卖产品,并没有义务教你使用!
遇到不联机或无法读取,那是你自己没设置好!

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要到此发帖?

网友B:
我的rt809f想卖掉,不想修电脑了。修电脑真的是技术活,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rt809f想卖掉,不想修电脑了。修电脑真的是技术活,好累。

排队留名,同行想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9的东西不错,就是售后太差,每个人都屌的以逼,用户一有问题,得到的几乎是同一标准的回复:
我们卖 ...

读不了X5555lp EC是IT8585E
  这个和他里面的 X555LD线序是一样的
正反都试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rt809f想卖掉,不想修电脑了。修电脑真的是技术活,好累。

发个帖子卖了呀 现在很多都是BIOS问题  这个用处还是很大的

网友C:
软件里选择型号、设定线序时,一定不能插电,设定好了以后点击“读取”或者“写入”按钮以后再插电!有些板子连不上时,可以断电然后重新插电。这种芯片是要在上电过程中捕获ISP Enter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选择型号、设定线序时,一定不能插电,设定好了以后点击“读取”或者“写入”按钮以后再插电!有些板 ...

知道呀 反复试了N变了 没有用呢  好像看到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  离线还没试过 卖家说这个IT8585不支持离线 我今天刚好修到一台 想备份个EC BIOS 就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呀 反复试了N变了 没有用呢  好像看到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  离线还没试过 卖家说这个IT8585 ...

要不把ec拆下来刷就是麻烦点.................

网友:
IT8585E只能在线读的哦  再说这电脑修好了的 不是这个问题 拆出问题就麻烦喽,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1097-1-1.html
仅供参考
IT8585没有试过
华硕的KB系列才要刷写,ITE的基本不用备份刷写,只需买个全新空程序的焊上就好,开机BIOS里程序会自动刷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rt809f想卖掉,不想修电脑了。修电脑真的是技术活,好累。

支持你,早卖早轻松!
其实,写EC搞那么麻烦,性价比到底有多大?
直接换个芯片几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1097-1-1.html
仅供参考
IT8585没有试过

编程器搞定了 可以了谢谢,It的有的带通用程序的 8586  8585   好像是要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