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一个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7-12-05):
昨天一个人抱个主机来到店里,说是一个USB口不能用,叫我帮看看,我说,一个口不能用就用其它的口,没关系的,那么多的口,他说不够用,又是音响,又是相头,又是鼠标什么的,让他用无线鼠标键盘也不行,一定要修,好吧,一百三,动手。拆盖直接就把边上的六脚芯片干掉,还是不能用。

测不能用的那个USB供电,5V正常,测中间的数据线二级管阻值一个0.5,一个无穷大,心里凉了半截,手按了几下桥,没一点反应,希望是断线了,要不然就麻烦了。。。拆下主板,呵呵,该我捡钱,大家看吧

网友:
LZ的焊工厉害啊!向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遇到一个USB口不能用,用户让修的还真不多!楼主也够细心的!

网友:
主板在机箱里都刮断线了!捡钱的节奏!

网友:
不错啊,反正机会与风险共存,祝贺楼主

网友:
细心点  就有钱赚了

网友:
细心最重要!!!给你点鼓励!!!

网友:
买个新的也不需要好多钱吧。哈哈。这客户

网友:
试过这种情况没有断线,直接从其它USB口飞线过去。最怕只有一个可以用,其它都不行

网友:
无端端怎么断线了    是客户多手拆过主板出来吗

网友:
无端端怎么底部断线了   客户拆过主板吗

网友:
        USB断线了  运气好啊

网友:
真的运气好啊,要是我直接叫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还是楼主维修仔细,牛。。。。。。。。。。。。

网友:
lz细心,桥到USB之间竟然断线了。。。补线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