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带电池通电大短路

楼主(2017-12-05):
E1-471G不带电池开机正常,带电池通电大短路

刚接到这台机以为是充电芯片坏了,刚好又有料板,就直接干充电芯片,结果还是一样。
没办法,只能一步一步查了。

测量发现充电口有19V左右的电压,这样带电池通电当然短路

但是经测量并无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PQ30,PQ31阻值正常,充电电感PL6处阻值也正常

测量D/C# 信号发现有3.3V电压,而且不稳定,是因为D/C# 信号为高电平,所以PQ31隔离管才会导通。

把隔离管PQ31拆掉,发现D/C# 信号恢复正常为低电平,但是PQ31第四脚驱动脚电压有12v左右

这样就不正常了,因为按照上面的图纸分析,PQ3不导通驱动脚应为19V,如果PQ3导通应为4.4V左右

所以是PQ3不完全导通导致PQ31驱动脚电压不正常,PQ31隔离管也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
把PQ3换掉,果然正常了
PQ31第四脚驱动电压19V正常
充电口电压也恢复正常了
充电正常了

网友:
看着还是满带劲的    谢谢老板的分享

网友:
PQ31拆了D/C#就能恢复为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图纸看不到后面的电路。D/C#为低,PQ3本应该截止,3脚也应该为19V,低于这个电压说明PQ3不良有漏电。是这样分析吧?

网友:
PQ3是公共点场馆直接击穿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