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在BIOS下时而识别硬盘时而识别不了。救助......

楼主(2017-12-05):
戴尔型号14-3449 版号:13302-1  !! 机子拿过来时短路,拆开发现掉了铁皮在总线供电1.05V上面  拿开铁片可以正常开机了 。以为捡到了一条咸鱼。没想到装好机子后发现在BIOS中不识别硬盘,尔耳可以找到,换了好几个硬盘都是如此症状 。检查了硬盘供电正常  其他几根数据信号受控于板载CPU。就算检查到了硬盘也无法进PE 一直卡着就像硬盘有坏道那种情况。主板其他供电及功能均正常,就是感觉硬盘供电功率达不到要求似的,会不会是CPU有故障??

网友:
搞了9年电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怪故障

网友(2018-11-03):
搞定没有,我也有一台,同一故障

网友:
没搞好应该是桥问题导致  之前短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