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还有什么优点是固态硬盘没有的?

楼主(2017-12-05):
机械硬盘还有什么优点是固态硬盘没有的?

网友:
1、容量价格比;
2、容量容易恢复(是优点,也是缺点);
3、开始崩坏到完全崩坏有个过程,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更换或做好准备;
4、在理想状态下,寿命会有一定优势,但现实使用环境中的强震动可能会对硬盘造成一定的损坏。

网友:
容易销毁。

网友:
拆了能当镜子用,阳台种菜可以挂起来防麻雀

网友:
自己的使用感受:
1机械盘长寿,本人经常捡垃圾,2009年的机械盘无坏道正常读写的很多,通电时间3W很普遍,5W的也见过,9W的老古董依然在工作(通电时间不代表读写数据量)。
2机械盘很少有速度衰减,固态不行,越用越慢很正常(厂家为了防止在质保期内固态寿命到期)
3数据易恢复,格式化、误删分区,很容易恢复。就算报废了,也能通过开盘的方法恢复部分数据

网友:
优点多多:寿命长,容量大,便宜,容错性好!

固态硬盘的存储芯片是Flash芯片,另外一种比较商用普遍的Flash芯片的产品就是大家熟悉的U盘,而Flash又是新型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其中一种,其它的还包括相变存储器、铁电存储器等等。这种新型存储器的优点就是可随机访问,速度真的比较快,有的能达到DRAM级别!!!但是当你经常往里面写数据时,duang!突然有一天就坏了,然后就傻眼了吧。。这就是几乎所有新型非易失性存储器的致命缺陷,单元写次数的局限性!通俗来说就是铁棒有磨成针的一天,也有磨没了的一天!但这个问题再传统的磁盘来说,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偷偷告诉你,有些劣质的U盘可能一生就往里面烤了几百次文件,然后挂了!不过我们大部分U盘是弄丢了,而不是写坏了的)。

好了,现在研究者为了防止你老是往Flash芯片一个地方写数据(一直往一个地方写,可能几秒就把芯片写坏,你到时候会喷刚刚花好几百大洋买的还没用两下又没了),他们就会提出一个什么映射表、什么控制器等等,我这里就暂且称作为控制器吧,反正就是数据均匀写到整个存储空间上去!!!问题来了,本来程序是想把这些数据写到一个地方,你却让它们分离了,这不是明显有违反数据的局部性原则么!!!!虽然单位读写速度快,但是整个大的数据块的读写提高的不是那么明显,另外并行度也不是很高。另外一个问题,你丫的一个小控制器管理我整个空间,例如512G,等以后容量更大呢,控制器也很累啊,但是你读写数据都要通过这一层,速度肯定不明显呢!所以目前的容量还不是特别大,当然以后会变大的!

数据的可恢复性和冗余性也不太理想。以后再来补充吧,写大论文去了(逃。。。

网友:
ssd相比机械硬盘来说最大的优势是不必寻道,读写速度都大幅提升。但是ssd有两个难以避免的问题。

第一是写惩罚。因为ssd使用的flash芯片在写入前需要擦除,而擦除单位是block。即使只改写一个字节的数据,也要擦除整个block,对于小块的随机IO来说写惩罚倍数很高。

第二是flash中的场效应管由于多次充放电造成击穿,失去绝缘性以致无法携带数据,即wear off。第一点中的写惩罚加剧了这个过程。

网友:
寿命长,
性价比好,
失效前可预测,
更重要的是能真正擦除干净重要的数据。

网友:
读写寿命
可恢复度

网友:
难道不是便宜吗…

网友:
机械硬盘可以一边格式化,一边用手左摇右晃,然后外表啥事儿没有,一检测全是坏道,就可以拿到售后去换新硬盘了~

固态硬盘就做不到~

嗯,你还需要一个跟你配合的奸商,才能顺利的换回一块新硬盘~

网友:
收废品的时候价格贵一毛钱……

网友:
坏的机械硬盘可以用来砸核桃,

网友:
阿卡林酱回答的比较好了,我再做个补充,就是企业级为例,机械硬盘可承受更大的数据读写量,且raid中比ssd更稳定。

网友:
误删的数据容易恢复

网友:
位价格低

网友:
…除了啥也没写的问题描述里提到的那些(空集),还有容量大价格低擦写次数多这些优点。

网友:
除了便宜外,其他的就是热稳定性好一点吧,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前些天搬新家,清理出来几块废硬盘,叫收废品过来,一称还挺重的

网友:
我觉得就是数据恢复了,,,,重要文件还是放机械盘里,有一天坏了还能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