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D转一下停

楼主(2017-12-05):
华硕B85M-D风扇转一下,这个很多主板都有这个现象,已经是通病了,与此相同的H81M-A也有这个问题,故障点见图。

网友A:
转一下就掉电还是单纯的风扇不转?

网友:
楼主又挣钱了啊, 不管修什么 能挣钱就修啊,换个三极管收割100元岂不是很爽!!!

网友:
什么原理?为什么它坏会引起次故障?希望楼主下次讲明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就掉电还是单纯的风扇不转?

按开机键,风扇转几圈就不动了,再按开关又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还发。修一个能给你多少钱。没意思

维修不在钱多钱少,帮顾客解决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