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4.0反复重启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12-05):
网上看了一下,这款主板有很多类似的故障不下少数,刚好,我也一片,是之前给客户换板留下的。开机不断重启,不显示,不跑码。今天无事闲着修修看一下。

当时网上下了不少BLOS,刷了几回,故障依旧,测量各项供电(内存1.5,CPU  0.98,桥1.5,锁项环供电1.8,总线供电1.05)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所以断定不是BLOS的问题。
测量了一下IO的相关引脚,都为正常,当时以为是桥的问题,所以不修了直接给客户换板了,此板就丢在一旁,

今日闲来无事,翻出来,研究了半天,不多想了,换IO试试,可能会问:为怎么不干桥呢,因为我没有BGA机,也没有相应的桥,再说,我还真没换过主板的桥,笔记本的到是换过。一看IO型号IT8620E  BXA:没有,只好从一块GA-F2A88X-HD3  费板拆了
一片IO,”IT8620E  CXS“但原先的IO是:”IT8620E  BXA“

后面的字母不同,不管了,换试试,一时手头也没有

奇迹出现了,

开机运行了,2个多小时,没再重启,

我修板以来呢,都不太喜欢刷BLOS,我觉得呢碰到BLOS坏的不多,但有时,心里有鬼也是免强去刷了一下,但大多是无功而返,害我下载了那么多BLOS,花了不少分。呵呵呵。。。。。
还有一点,这板的BLOS有两个,一定要装两个,只装一个是不显示的,我不知各位试没试过,我刚刚是试了一下,刷完了BLOS,我只装了M-BLOS开机不显,不得不再装上B-BLOS,才正常显示了。BLOS就不上传了,没意思,因为网上有很多,慢慢下吧。确实找不到的,到时可以留言,

网友A:
哈哈,这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节奏。不过楼主提供的信息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节奏。不过楼主提供的信息很有用。

哈哈,对,这几天,生意很冷清,所以闲来上网转了转,看到很多兄弟在网上发表这个主板的问题,我想是通病,所以试试看,刚刚我手头上也有一片一模一样的。还真的搞定了。特别是IO不一样都可以。真没想到。生意年年有,今年特别少,明日饭都没得吃。

网友B:
各位有没有哪里好做一点的呀,介绍介绍,想放下店面,换个环境转转,6年了,累了。

网友C:
碰,,运气不错,没办法了也只好一个个试着换了。。。

网友:
不错,我们这边一般都不修台式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运气不错,没办法了也只好一个个试着换了。。。

这个可不是乱碰运气哦,不可能没块板动不动就靠运气吧,板一拿来,一,换IO,二,换桥,三,换CPU,四,刷BLOS,五,换老婆,六,不服务再换,这还用修吗?
当然是看着图纸与点位图测相关的芯片工作条件OK了,再凭经验,进行更换的,早期修过板的可能知道,早期的810,815,845,865,。。。。等等,IO坏的较多。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技加主板坏BIOS也多

网友:
学习,收藏了。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有没有哪里好做一点的呀,介绍介绍,想放下店面,换个环境转转,6年了,累了。

我一个朋友在向智能家居方向侧重,感觉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为啥要装B BIOS才显示,不装档代码吗,我印象中都是拆B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装B BIOS才显示,不装档代码吗,我印象中都是拆B BIOS

修过 IT8620  IO的  不要M BIOS只装B-BIOS  亮机的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刷刷分,楼主厉害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不断重启,难道要换IO了。

网友:
装一个bios没有任何问题哟,我昨天刚修到。也是4.0版本,也是反复重启。不过我的是IO检测脚电压偏高。第一步也是bios对调。只装了mbios,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主板时间太长了,上次收一台才100

网友:
IO检测脚为第几脚,电压多少?学习一下

网友:
最笨的办法,不过看起来还不错哈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新手学习来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提供的知识,谢谢啦

网友:
我上次修技嘉B75 跑马掉电也是各个电压都正常,最后也是换IO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