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新机器进水维修

楼主(2017-12-05):
dell 15-7559,版号是DAAM9AMB8D0,键盘下边进水,电池接口背面过孔腐蚀严重,电池有时候不开机,不充电。
这个机器比较新,听说没过保呢,拿售后去了进水了不给保,拆机发现腐蚀的都黑了,刷干净,用手术刀刮开发现过孔腐蚀断线,找到图纸,飞线后,发现电池接口有19v,明显不对,又仔细看了一下,没焊错,最后发现是给电池充电的上管导通造成的,换了一个,在量电池接口就正常了,插上电池充放电都正常了。

进水面积小,难度不算大,算不上秒杀。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要么没有问题刷刷好了或者问题简单    要么修着就头疼了

网友B:
这个进水还算好的了
面积不很大

网友C:
其实进水机器还好修一点,直接就看到故障点了,要么严重的不搞了。不是很费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进水机器还好修一点,直接就看到故障点了,要么严重的不搞了。不是很费精力

对  进水面积不大   还好修   有的面积大了   就各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要么没有问题刷刷好了或者问题简单    要么修着就头疼了

对的   进水面积大的问题就多了    都是奇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进水还算好的了
面积不很大

嗯  是运气好点   进水面积小

网友:
哦,公共点电流检测和 相位检测 断线爆掉了, 还有充电上官打穿。。。。。。。 3个故障

网友D:
细心细心再细心,一般都是断线,换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细心细心再细心,一般都是断线,换电阻电容

真是啊     不细心不仔细看不一定能修好呢    累眼睛就是

网友:
好厉害            华哥威武         哈哈

网友E:
进水面积大的问题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面积大的问题就多了

对   运气好    以前遇见过进水面积大的   修好了这个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   气人

网友F: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   要是没图纸就不好办了

网友G:
进水的机器仔细点能修,,,,,好一般,,

网友H:
我想知道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   要是没图纸就不好办了

是  瞎修难,我的经验不算丰富  没有图纸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的机器仔细点能修,,       ,,,好                         一般,,

嗯  是   一修我感觉好行,细心查进水的地方不难,二修了 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你收了多少钱。。。。。。。。

具体我有点不记得了,咱家一般是150起价,这个肯定大于200了好像

网友I:
还好进水面积不大,不是很严重,洗洗刷刷飞线就收钱了

网友J:
好厉害的楼主,这么新的机器就有的修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好进水面积不大,不是很严重,洗洗刷刷飞线就收钱了

运气好了就是这样的   洗洗刷刷就可以    运气不好就会好长时间都修不好  或者修好了问题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厉害的楼主,这么新的机器就有的修了。谢谢分享

过奖了   有好的经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嘛,从论坛学到了很多,也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这我之前修过一次 充电不好修  后来 叫客户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