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一起装,两个硬盘怎么分区,装系统怎么选择装在固态硬盘?

楼主(2017-12-05):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一起装,两个硬盘怎么分区,装系统怎么选择装在固态硬盘?

网友:
我的办法是
1、装好电脑的硬件后,把机械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拔下来。
2,开机,运行盗版系统安装程序,或者用winpe系统的分区工具先分区,把你的ssd根据自己的需求分区。(建议分成两个)一个是系统区一个是文件区,接着把系统装到系统区。
3,装好系统后,关机。
4,接好电脑上的机械硬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
5,开机,进入bios,设置启动盘为ssd。(如果不会这一步的话,就先开机看看能不能进入系统。如果无法进入系统,那么就把你的固态硬盘的线和机械硬盘的线对调。)
6,进入安装好的系统,然后用系统自带的分盘工具把你的机械硬盘分盘。

系统和常用软件、游戏丢在ssd。其他文件电影放到机械盘。
——
但是这里还是想说一句,请支持正版。

网友:
首先你两个硬盘的容量肯定不同,这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有个识别顺序的问题,顺序排头的会显示磁盘0,次之的是磁盘1,依次排序,一般SSD都会装在顺序排头的位置

所以只要答主准备好原版安装盘,然后进入安装步骤就行了,无需担心这个问题

另外反对@奶油泡芙对于SSD分区部分的回答,SSD无需分区,直接装系统即可,尤其在win8/10的情况下,商店的APP都需要装在C盘,部分工作软件(如office2016等)也是强制装在C盘,所以系统盘自然是越大越好,装在系统盘的软件在SSD下也会有比HDD更高的响应速度

第二点,目前新电脑的主板(2012以后的基本都在这个范围内)都会自动识别启动项,所以装上之后无需改动bios可以直接用,也不需要在装之前拆机械硬盘

第三点,如果那个回答里提到的盗版安装工具是指ghost的话,在SSD上装系统请勿使用ghost,因为会比通常的方法对SSD造成更大的损耗,请使用微软系统原版ISO装系统即可

网友:
只需要记好你的固态硬盘多大,装系统的时候选择装上就行。120g以下不用分区了,分开反而不方便,我的是256的,2个区,一个100,一个150,装的官方下载的win10。我的500G机械上装着debian,占用100G剩下的分了2个区做公用。同时关闭了win10的快速启动以便能让linux访问win10下的硬盘。引导是直接在机械上装的grub,当然也可以直接按f12选择硬盘启动。其实就是个简单的双硬盘,没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固态注意4k对齐就行了。

网友:
怎么从固态切换到机械?

网友:
不用分区了,就用两个区,我笔记本单128G固态盘都没分区,只有个C盘

网友:
可以选择的啊           盘符选到ai固态硬盘里

网友:
安装系统的分区设置成活动 启动时自动选择
也就是你的固态分好区后把安装系统的分区设置成活动分区 然后把系统装进该分区

网友:
固态做好是 主盘  台式机的话 插在sata第一个插槽上  笔记本就是正常硬盘位置  把机械放到光驱位里面 就行

网友:
如果是120的固态 ,确实没必要分区了,直接装系统  机械硬盘分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用分区了,就用两个区,

网友:
装好后,硬盘使用前均需格式化,   使用启动盘,(网上随便下载制作一个U盘启动盘) 进去PE系统使用分区工具,
进行分区和格式化,分区时可查看到2个硬盘的容量,不分区的话就查看对应硬盘的盘符,记住即可区分固态和机械,
装系统选择装进固态盘的盘符就是装到固态盘了,

网友:
将系统盘设为主分区和活动分区,其它分区都设为扩展分区。

网友:
可以选择安装在哪个硬盘吧,如果不行先拆下机械硬盘再安装系统

网友:
就装在固态硬盘啊       分区的时候看一下是什么盘  然后装里面

网友:
固态一个去机械4个

网友:
得刚出厂的新手 比较适合,基础中的基础。。。。。。。。。。。。。。。。。。。。。。。。。

网友:
激活分区放在固态硬盘,其他都是普通分区。保存。

网友:
用分区软件在分区时明显会看到两个不同大小的硬盘,一般情况下容量小的就是固态硬盘,容量大的就是机械硬盘。

网友:
我的办法是
1、装好电脑的硬件后,把机械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拔下来。
2,开机,运行盗版系统安装程序,或者用winpe系统的分区工具先分区,把你的ssd根据自己的需求分区。(建议分成两个)一个是系统区一个是文件区,接着把系统装到系统区。
3,装好系统后,关机。
4,接好电脑上的机械硬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