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后置接口不能使用,解决方法奇葩。

楼主(2017-12-05):
一个礼拜前,客户的故障是圆口键盘不亮灯,无法操作,U口鼠标虽然亮灯,但是也无法操作。
更换了u口键盘和鼠标后,情况依然。
我就此判断是主板问题,用户同意付费维修。拆下主板拿到电脑城维修店才发现,这个主板还在保修期。
这样帮用户送到总代保修,等了一个礼拜。

昨天把返修后的主板给客户装上,问题依旧,难道是没有修理,或者拿到厂里测试是正常的?只能把客户之前淘汰下来的旧主机先给这个员工装上使用。
然后马上把问题主机整个拿到总代处,让他们看看。可是在总代,两三套键盘鼠标,u口圆口都可以使用……
这样的情况,我只能把问题主机带回客户处。尝试后依然不行。太奇葩了。

然后把问题主机拿到隔壁办公室测试,马上可以使用了。

以你们的经验,你们认为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的解决方法,刮码查看:**
为问题主机更换了显示器,问题解决。
这样不就成了显示器有问题?

还有中间发现,如果把电源插上去,键盘灯闪一下,那么就是正常,如果不闪一下,就是不正常。
是显示器里的什么零件和主机之间产生短路了吗?但是为什么其他主机和这个显示器搭配不出现这个情况呢?
**
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我都在想是不是风水的问题了。

请问各位,是什么电容芯片场效应管能互相影响造成这样的故障?主板技嘉h81

网友A:
说实话,也遇到过这个故障。把主板拆出来,键鼠都能正常使用。换了机箱也不行。最后是把主板的每个螺丝孔垫绝缘纸,就是不让主板和机箱有接触,就解决了。主板是ASUS H81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也遇到过这个故障。把主板拆出来,键鼠都能正常使用。换了机箱也不行。最后是把主板的每个螺丝孔垫 ...

要绝缘?嗯,以后遇到这种状况我也试试。
不过你的和我的还是有点不一样,解决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