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代工主板自动加电维修

楼主(2017-12-05):
电脑型号: 未知    板号:      (键盘口位置)W670SC

    故障 :   插电源自动加电
  图片 :
   经过:朋友拿来的,来时只有主板,插上电源自动加电,可进系统且功能一切正常,目测无进水,EC,BIOS修过,测量BIOS电池2.8V正常,RTCVCC,RTC_RST# SRTC_RTC#大概3V左右基本正常。重新刷了个EC的BIOS,一样。

因为之前有遇到过网卡 影响主板自动加电的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5336-1-1.html    所以为了节省时间,直接把网卡拔掉插电源测试,故障还是一样。       测试开关处M_BTN#电压12.5V,貌似有点低,记得之前修的好像是19V,但电压既然是一个高电平,且很稳定,也就没管它。

接着M_BTN#经电阻PR121直接发送给了PU4的第3脚,电压也为12.5V  测试其1脚VA, 2脚VIN, 8脚VIN1,电压19V正常,测试其第6脚PWR_SW#无电压,不正常,正常应为3.3V,测试其上拉电阻PR119上端有VD3.3V下端无电压,为排除是否受EC问题影响,直接断开其通往EC的电阻R328后     测试还是一样无电压。看来不是EC问题,那问题肯定就在PU4跟其工作条件上,怀疑难道是PU4坏了,但又想其条件基本都正常,只有一个开关处的电压M_BTN#12.5V有点低,想了想会不会是此电压偏低影响PU4的第6脚PWR_SW#产生呢 。。。。。。
又返回去追查此信号M_BTN#发现其经过电阻PR121只到PU4,其它就只有开关处经过一个小的贴片稳压二极管D3接地了,

因其为一个双向稳压二极管测试不出来阻值,直接断开后,用万用表测试开关处原先只有12.5V的电压现在变成了19V,再测试PU4的第6脚PWR_SW#正常产生3.3V.待机出来了,主板也不再自动加电。补上刚刚的网卡,料板上找了二极管补上。至此修复。

总结:这个小小的双向稳压二极管软击穿,造成了开关处电压偏低,致使PU4的条件不满足,无PWR_SW#产生,导致了主板自动加电。

网友:
就怕这种软击穿   不是很好找

网友:
这块板遇到好几次了,华硕,神州都用这板,坏的挺多啊,蓝天的原件质量不行啊

网友A:
M_BTN#是什么信号啊?PU4又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B:
老板 ,你这个 电流表 不错啊。。 多少钱 买的

网友:
这种情况没直接拉倒地的 不注意就放过了

网友:
  时好时坏 确实 不好 修

网友:
修的很好很仔细,这种新型的触发电路也经常爱出幺蛾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_BTN#是什么信号啊?PU4又是做什么用的呀

个人见解,M_BTN#可直接看做是开机信号,至于PU4就稍微复杂些,它在此款主板中参与了待机,触发开机,同时还间接的 控制了待机3,5v的二级电压转换跟USB5v供电的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 ,你这个 电流表 不错啊。。 多少钱 买的

还行,安泰信的,3通道的直流稳压电源,很早买的一千多,现在买应该便宜了吧

网友:
楼主真的是厉害了 这种问题居然可以发现

网友:
楼主好牛逼啊!双击评论666 路过学习了!

网友C:
二极管接地拉低电压了  学习了

网友:
蓝天的板子好粗犷

网友:
蓝天代工的 这块 开机芯片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接地拉低电压了  学习了

没有直接对地,软击穿造成的电压拉低

网友:
楼主真牛B,维修非常厉害!学习了!给力的维修过程!

网友:
这种管子折下来也测不出好坏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加分了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 M_BTN#这个名词很少见 ,猜测只有蓝天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