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接口一样的屏幕通用吗

楼主(2017-12-05):
笔记本屏幕接口一样通用吗,就比如这种我就经常看到,不知道去换到其他屏上能不能用。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不一定,有的可以用有的是不行的

网友:
接口一样的可以试一下,但是有些也不一定能用,还有高分低分屏

网友A:
不能用会不会烧屏,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换上去试试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会不会烧屏,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换上去试试请大神指教。

不会,不过你接屏线的时候一定要把电断掉

网友:
可以用的,接的时候断电。、
、。。。。。。。。。。。。。。。。。。

网友:
不一定,有的就是不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