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私拆 DELL 5448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12-05):
机器型号ELL 5448  板号:LA-B016P
最开始故障现象,客户拿过来按开关,有反应,屏幕没有任何显示。一接机看到外壳被客户自己撬开过,而且很多螺丝柱都断了。一问客户,客户说最开始就是想自己做个清洁,结果拆机就拆成这样了。先给客户说这个是自己拆机,导致主板有点变形,需要留下检查维修。客户也留下来了。
客户走后,拆机一看,主板真点有变形,也先不管它,直接上电开机,接显示器,还是不显,因为个人习惯不开机的机器,先取BIOS电池,放个电。结果就这么一放。上电,DELL LOGO出来了。心里暗喜,以为捡到钱了。 也没有装机测试,直接给客户打电话报价。经过沟通,客户愿意接受这个价格。就通知客户明天就可以拿机器了。 然后就装机,测试。结果一进系统 WIN10系统,出了DELL 图标后,然后就一直转圈圈,大概转个几分钟也不见动一下。心想估计硬盘也挂了,马上换个固态测试,结果进PE也一样。很慢很慢,难得等了30多分钟进去了,结果根本点不动。 看来捡不到便宜了。先给客户沟通了,机器还需要测试一下,时间拖一拖,。下载了一个BIOS 原厂的,开机结果一样。心想完了,会不会是主板变形,导致CPU脱焊了呢,加焊无果。就放一边了,一直没有管它,客户这段时间也没有来问,大概过了2周左右,客户有点来气了,说第二天就来拿。没办法,拖时间肯定是不行的了,问题都得解决,要么放弃,要么换板,主板一查太贵 ,跟客户报价,不接受。只能再看看主板了。拿着放大镜,慢慢看了一圈,结果看到CPU旁边的时间,眼睛亮了,板线好像被划到过。仔细一清理,板线没有断,结果一个耦合电容被弄破了, 仔细看就是YV1上面那8颗电容 上往下第4个。现在是补好了的。再次装机测试,进PE1分钟就进去了,只是系统被搞出问题了,还需要重装。维修结束。。。虽然请废话有点多,但是收的费用还是值得。
不喜勿喷。希望加分。            如果最开始细心一点,这个机器最就交差收钱了,献给每一个细心的维修工作者。

网友:
这是到硬盘接口的耦合电容吗,一般这种故障都会去瞄一眼这电容吧,不过没遇到自然损坏的,学习了

网友:
还好只是烂个电容,有时候变形导致板层断信号线,就有点难搞

网友:
欢迎客户瞎拆 拆坏了来咱们这修 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觉得自个厉害就瞎拆结果拆坏了

网友:
维修行业挣钱不容易,且修且珍惜

网友:
硬盘的SATA  电容 吧。你这个

网友:
细心最重要了  搞维修.......................

网友:
维修就是一个细心的工作,唉,深有同感的,正准备放弃的时候往往会出奇迹。。

网友:
现在客户都自己拆机,像这种情况没注意就永远修不好

网友:
2对的  应该就是到硬盘接口的耦合电容了  导致认不到硬盘 卡住引导了

网友:
我有时候也是很不细心,其实有很多问题看外表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其实这样皮的客户最可爱   越是自己动手我们越有钱拿

网友:
楼主的眼睛还是比较毒辣的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恭喜最后修好了   好在问题是个小电容 如果真的是主板变形了  那可就麻烦啦

网友:
修主板细心最重要!楼主很给力!

网友:
这就是客户因小失大

网友:
最后一局是重点 ,一般主板我都仔细看过几遍才!!!

网友:
确实维修就是要细心,有时候眼睛都能看出来的问题,查半天

网友:
这类故障的钱好赚,知道缘由再去找故障点,机器还算比较新,收了多少钱?

网友:
现在的客户就是省小钱花大钱,维修还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