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开机

楼主(2017-12-05):
               Y470待机电流0.139,不开机,拆机,U11烧黑,拆下来后D极还是短路,往上查发现PQ502对地短路,换U11及PQ502后,正常亮机

网友:
楼主的维修、虽然简单的就那么几句、但是精髓啊!省去了繁琐的那些解释、一看就是比较实在的1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往上查是怎么查到PQ52短路的?用烧鸡法吗?

网友:
两个管之间看不出有相连的地方,应该是烧鸡法

网友:
                                 是通的,看图纸

网友:
还好 1.5V没有烧掉  显卡 。。。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我前两天也修了一个!y470大短!换了一个场管!一个电容!

网友:
楼主辛苦了,小白的我学习了

网友:
待机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