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85进水维修之第一次感觉自己这么牛逼--

楼主(2017-12-05):
萌新纯自学摸打滚爬没人教。。。。客户说电脑开不了机了,有烧焦味,上可调电源一看大短。大短嘛不就是公共点短路嘛我觉得。。。。于是报价赶走客户,一拆傻眼了
烧成这样,再看背面。。pu502上破了个洞。。。。,那还修毛线啊,萌新看到都怕,但是翻了下料版刚好有这个芯片,于是拆掉pu502 , 然后洗板水处理烧掉的地方。并且去掉烧焦地方的相关电容。。。刮刮刮,处理完开始量,,,把附近的场馆,公共点,电容全晾一遍看看短路不短路。。于是量到pq302短路摘了。(看图纸应该是公共点入口吧,萌新纯自学)
。。然后接着量。。量各个电感电阻,结果没有一个短路的(心想运气真好,应该可以修)。就是郁闷烧掉的地方没办法放元件上去啊--连底盘场馆pq503一起烧焦了。。于是直接拿个料版减掉,妈的老子飞线

就是这样飞完线

然后补上电容。。。。然后再次确认有没有短路,,,没有,那就插电呗。。。一插待机0.011看上去挺正常,万用表开机试试,尼玛,电流刷刷刷上去了,看上去应该是好了,上屏。。。

不知道各位大神遇到这样底盘也烧了的。。怎么上元件,,,也是这样弄得吗

网友A:
这也行、我那天也遇到了一个保护隔离的Pmos 短路 板子直接冒烟了、我把pmos 拆下来一看 我去、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行、我那天也遇到了一个保护隔离的Pmos 短路 板子直接冒烟了、我把pmos 拆下来一看 我去、漏了

运气好。。。。那一般你们漏了怎么弄。。。

网友:
我鈤, PCB烧得 够猛的。。。。

网友B:
真是猛人,这样修能用久吗。。。  保一个月心里都打鼓吧,。。

网友C:
一样的找个位置放零件 飞线下就行了           绝缘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猛人,这样修能用久吗。。。  保一个月心里都打鼓吧,。。

只是随便试试,结果好了而已---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找个位置放零件 飞线下就行了           绝缘做好了

听您这么一说有道理。。。。。。。。。。。

网友D:
把线搞粗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线搞粗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懂,主供电上最粗的,接下来是二级,,,控制最细

网友E:
最怕这样的  板子下面没信号走线还好   要不然挖完飞线飞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怕这样的  板子下面没信号走线还好   要不然挖完飞线飞死你

最上面一层是主供电,下面一层是底线。。我全挖掉了,主供电和地线太近我怕弄上去短路又烧了。。主要我是萌新手活差

网友F:
我们一般都换板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都换板子啦。。。。。。。。

顺便问一下兄弟,,换版走淘宝?像这样的肯定扯说办成断线换不了只能单钩,但是单钩好多淘宝都报价一千这样,,请问去哪比较靠谱

网友:
。。。。。。。
围观群众,努力努力努力。

网友:
应该电池不能用吧   这种直接电池保险去掉  充电芯片去掉19V直接公共点搞定

网友:
运气真好 居然没有烧别的东西 飞线技术也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