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刚买的华为nova青春版进水,还能修了吗?

楼主(2017-12-05):
华为nova青春版进水,被维修师傅拆除了屏蔽罩,我接手后发现屏蔽罩底部各别引脚的铜铂都已被拽烂了。本人一直搞主板和
笔记本
维修,对
手机
不大了解请高手们帮忙指点下进水后手机的维修思路。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高手们,拜托啦,,指点下吧。谢谢了

网友:
当报废机收了吧
.................

网友:
什么问题?要把具体问题描述出来大家才好帮忙啊

网友:
啥也没有,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你这啥也没有 怎么给你修的建议呢!

网友:
不喜欢华为手机,我不否认他做得好,但是就是不喜欢

网友:
修手机,图纸和点位;前面修了一个华为不开机,换完电源IC ok,各功能正常,就没4G信号;扔在一边了

网友:
这种二修基本没的玩了,上家的拆机技术部到位,取屏蔽罩的时候鬼晓得硬拆还有没有搞断其他的供电线路

网友:
是的 二修手机 先加个高价 问问修不修 再去试着修 不然谁知道搞不搞的定

网友:
虽然我是小白,但是按照套路,先洗个板再说

网友:
关键是你带上图啊 不知道你的东西什么情况

网友:
dfryutigioluo;要把具体问题描述出来

网友:
进水手机就要马上找当地维修店清洗一下

网友:
华为一摔板子大把掉件的,质量堪忧啊

网友:
试着修 不然谁知道搞不搞的定先洗个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