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有时能开机,但开机报错。

楼主(2017-12-05):
dlsk1:medla ls not present.lon-kexts/AppleFSCompresslon -68.30.1/Common/ChunkCompresslon.cpp:209:/usr/sbln/ntpd:VNOP-GETXATTR(24.4u):errno 6      开机报错后显示这个,有哪位大师遇到过。

网友:
去度娘那里看看就知道一些了,没遇到过

网友:
这是做什么的啊 ????不明白!!!!!!!

网友:
硬盘吧?DISK 不是硬盘吗? 换个试试吧

网友:
硬盘报错。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硬盘 爆头了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提示你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硬盘报错。。。。建议换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