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关于暗屏维修的失败经历

楼主(2017-12-05):
今天一台联想R61i笔记本很老的那种,暗屏不亮,找了几个图发现图和主板lvds接口都不对应,没办法。准备给用通用高压条给客户改装。这个笔记本显示器有个高压条子,有19V供电在高压条上量到开启信号,因为不会修高压条子,只能判高压条损坏。昨天用高压条接上供电接上地并飞上开启。用另外一个可调给高压条19V供电。接上屏可以点亮,楼主好奇去量高压条子输出两根线输出电压是多少。不知道为什么一根表笔刚触到输出的一根针,就冒出了电弧。高压条有一点点烧黑了。今天又去用高压条准备给屏供电,从主板直连19V和开启去给高压条,接上屏的高压电路,上电触发,5A电流大短路。屏冒烟,请问各位兄弟为什么会这样呢。楼主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跟客户解释了,来的时候还能亮,现在不亮了(ˊ·ˋ)

楼主还有几个问题,请各位兄弟如实告知
1。带高压条子的是LCD背光还是LED背光。LED背光显示屏有独立的高压条吗。
2现在的LED显示屏,是不是屏的供电电路集成了背光升压电路。
3为什么我一只表笔去测量高压电路输出端,会电弧大火,本人确认没有短路到其他地方

网友:
高压放电了,可能这个高压击穿了其它元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 击坏了 什么别的元件 。。。

网友A:
要么就是量的时候不小心碰到19V供地电接到地烧了,运气不好,换了这么多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量的时候不小心碰到19V供地电接到地烧了,运气不好,换了这么多没遇见过

那是高压条输出的电压远比19V高,我也没说我量的是19V啊。明知道是19V我测量他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