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喇叭无声

楼主(2017-12-05):
这是在小米高维工厂的维修案列,故障定位过程比较复杂,由于工厂不能够带手机

进入,所以没有现场图片。售后退回的故障板,故障是喇叭无声,测试音乐时咔嚓

响一声然后无声,先刷机,刷机后测试问题依旧,在电容C709和C714测试对地值和

正常主板差不多,但无电压,

正常主板一般有2-3伏电压。先换掉U711(喇叭功放)

,装机测试还是没有声音。再测功放到座子之间的L701  L702  R728  R841无断线

。看了下逻辑框图,喇叭的声音是从CPU到喇叭功放再到J701(主副板连接座),没

有经过音频IC,所以和音频IC应该没有关系,至此可以确定的是U711到J701之间的

通路正常,喇叭功放本体也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
1,U711和CPU之间的通路。2,U711的工作条件以及供电。由于供电比较方便测试

,在MI5的电路原理图U711有三组供电,在电容C734和电感L703测试其中的两组就

可以了,电压正常。然后再量U711和U800之间的音频通路,在TP709-TP712以及空

点C722测试无短路,无断线。总线TYPEC_I2C_SDA TYPEC_I2C_SCL直通U800,没有

测试点,只能从新取下U711打值,不短不断。

由于没有废板也不能为了测试一个数

值去取别的主板的U711,所以不知道二极体值是否正常,果断更换CPU,装机测试还

是无声,到这里维修陷入困境,U711的工作条件和CPU之间的通路都没有问题,先

放一边,下午再搞.....
下午再看电路图,连接到喇叭功放所有的线路重新梳理一遍,在功放旁边电容C778

C761看到都标了16V,装机播放音乐测试时只有4V左右,正常应该是16V.为了省事

同时更换C778 C761这两个电容试机OK.电容失效或者虚焊,这两个电容是用于升压

的储能电容,在播放音乐时会产生16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我的是经常不正常,拆机晃动一下就好了,不知道啥时候又不正常。

网友:
好    版主好认真有钻研精神  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
没想到是升压电容的问题,看图还是要能看懂才行啊。搞cpu搞亏了费时间了。

网友A:
在工厂上班需要什么学历  高中可以吗 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厂上班需要什么学历  高中可以吗 4

学历不重要,手工第一,原理第二。

网友:
升压电容的问题,看图还是要能看懂才行啊

网友B:
在工厂上班需要什么学历  高中可以吗

网友C:
楼主是售后的吗,资 料 挺 全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工厂上班需要什么学历  高中可以吗

可以,每个地方条件不一样,学历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售后的吗,资 料 挺 全 的。

售后,高维工厂都呆过。工厂资料带不出的

网友E:
“在功放旁边电容C778 C761看到都标了16V,装机播放音乐测试时只有4V左右,正常应该是16V.”
你修好后测过这个电压吗,怎么可能是16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功放旁边电容C778 C761看到都标了16V,装机播放音乐测试时只有4V左右,正常应该是16V.”
你修好后测过 ...

四五个月前的事情。有升压,但具体是多少伏我记不清楚了,也可能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功放旁边电容C778 C761看到都标了16V,装机播放音乐测试时只有4V左右,正常应该是16V.”
你修好后测过 ...

你说的太对了,那里电容图纸上标的是有16V,但是不是代表16伏电压,不知道楼主怎么研究出来的

网友:
播放时真的产生16V电压吗?楼主,你实测了吗?还是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售后,高维工厂都呆过。工厂资料带不出的

这么好的条件,要多发贴,多发贴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条件,要多发贴,多发贴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平时比较忙,有空时会分享一些维修经历,大家一起多交流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