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30开机蓝屏

楼主(2017-12-05):
一台联想e40-30开机蓝屏。蓝屏代码是0x0000005a。重做系统也不行。coms设置也调了不行。装win7不行。win8就可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bios设置不对,从uefi改为传统模式,,看看bios默认OS选项改为win7或其他os选项后加载默认设置。硬盘要转换为mbr模式。如果有xhci也改为禁用,或acpi选项改为其他选项。

网友:
发         错   地  方        了   !!!

网友:
有些不兼容 32位系统  支持兼容模式

网友:
内存或者  硬盘  查一下

网友:
硬盘格式和BIOS设置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里是显示器的  你发错地方冷热

网友(2018-01-16):
发错版块了吧?